楼主(2005-09-15):
我是菜鸟 不懂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应该选风机专用的变频器,最好是比2。2KW大一档,这样比较保险
你是单独控制还是用一台变频控制三台电机?
单独控制就要卖三台变频,一控三可以在控制方式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