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我用PPI电缆将一个RS232C接口的条码阅读器接在西门子S7-200(226)的PORT1,PORT0接控制电脑,想通过自由口将条码信息先读入PLC,经过处理后再送到上位机.如何编程实现,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看条码阅读器接口通讯命令,写自由口通讯程序啊

楼主:
谢谢各位!西门子S7-200上的RS485口接条码扫描设备,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开发。请多多指教。

网友B:
以前有例子的。

楼主:
还真行,正在试。

网友C(2006-03-17):
我在做三菱PLC与条码阅读器的数据通迅

网友D(2006-07-27):
我也做三菱PLC与条码阅读器的数据通迅,用的是q02CPU ,使用了C24N,又买不到硬件试,有点苦恼。6楼的兄弟你做的情况如何?

网友E(2014-05-19):
我也在找此类工控应用的案例。PLC与条码阅读器的硬件连接,以及程序。

网友F:
自由口通讯!
定义通讯协议为SMB30或SMB130
利用RVC将扫描的条码保存在内存V区!
注意:扫描后的数据格式是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