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小弟新学plc编程,老板已经给PC和PLC用profibus连接好了,我在上面学习编程,开始还可以,我试着边定时器和计数器,然后保存,不通过,后来改了改,保存了,再下载就报告连接没有建立。没有改过什么设置。
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然后应该怎么办?昨天就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是触摸屏的,也是突然就不连接了,连触摸屏的字体都变了。
老板说我你不要乱改设置。我也不知道做触摸屏画面的时候怎么就影响到连接的设置了。郁闷啊!
大侠们快教教我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
PLC和触摸屏。。
你做程序的时候有没有改通讯的东西 ????
还有就是。PLC和触摸屏连接的时候,一般都要选择PLC和触摸屏的型号才能连接,你在编辑的时候可能让他们恢复默认植了,你看看现在的设置对不对 !!!1

楼主:
plc是西门子的s7-313c-2DP,触摸屏是西门子的170B.
型号都是选好的,开始时还可以下载的。
检查设置都要注意检查哪几项?我知道的有检查站地址,通讯类型(PROFIBUS),最高节点数,波特率。
还有就是,通讯已经这样连不上了,还能再改回来吗?哦,这个改的是plc的设置还是pc机的设置?

网友B:
改用台湾永宏PLC,编程很容易学,永宏PLC资料下载请登陆:http://skyhorse.eicp.net

网友C:
台湾永宏PLC有没有简体版的啊?还有没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D:
改用台湾永宏PLC,编程很容易学,永宏PLC资料下载请登陆:http://skyhorse.eicp.net

太绝对了吧,呵呵

网友E:
台湾永宏的LJ!

网友F(2005-12-07):
你建个新程序,然后在连接1次,成功后把PLC里的先下载,看看里面的设置,

网友G(2007-05-31):
说明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