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刚接触施耐德的ATV38,在端子控制中有输入端可以输入0-20  4-20 20-4mA控制速度  前两者我明白 可是20-4是什么意思呢?问客服又说的很含糊.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的控制信号输入是0-10V的电压信号 和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他说明书上写的20-4到底是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他说明书上写的20-4到底是什么用.
是不是说反逻辑的意思,也就是说,给定从100%-0%的反调节。一般对于温度压力的调节,有许多的逻辑反调节功能。

网友C:
是反逻辑,温度调节方面的,但这个20-4mA在一些变频器参数里用模拟量取反来设置的,没有20-4mA这个输入端子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了 虽然还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