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目前我司有一台设备接触器前后烧毁4次,额定电流1.98A,峰值表测量偶尔高达32A,请问接触器烧毁有可能为何原因?

网友A:
额定电流写错了吧。运行烧还是启动烧?前者查负载,后者可能要降压启动。还有触点容量够吗?但这个额定电流直接启动应该没问题的,重点还是负载,看电机有没有过热。

网友B:
负载有问题

网友C:
额定电流可能是19.8A,最好在正常运行时测量电流值

应该时接触器的型号有误

网友D:
负载有问题,错不了

网友E:
是不是直流的线圈用在了交流上,看一下标识

楼主:
数据没有错,一般在运行半个月左右烧一次,头疼。

网友F:
用电力分析仪测一下,是否高次谐波造成

楼主:
若是高次协波如何解决?

网友G:
高次谐波加平波电抗器

网友H:
负载,,如果你的是电机,额定电流2安,起动电流最大也是14安,你测到32安,肯定是负载了,但,,你电机电流只有2安,只是很小的电机,先可以检查电机和主回路,毕竟检查负载相信很多都是很麻烦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