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我只学过些模糊数学的基础,现在要做模糊控制的程序,
哪位高人熟悉模糊控制的原理和实现方法呢,小弟急需帮助!!!!!
十分感谢!

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么?
我得QQ:344322791
邮箱:mimimao800@163.com

楼主:
还要用西门子S7-200的PLC来实现模糊控制和PID控制!
请高人指点指点我吧!

网友A:
你得明白偏差和偏差变化率 的关系,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楼主:
是呀,偏差还好说,偏差变化率不清楚,还有模糊控制的查询表怎么得出?
怎么联系你呢?请给我详细说说吧,真的很着急!需要指点!
谢谢啦!

网友A:
你用我告诉你的方法,多次计算,多次采集,取得一个真值与所设定的偏差、偏差变化率做比较。偏差越大说明系统越不稳定;偏差变化率越大越好。以此考虑一下吧。
采用模糊控制有一个经验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总结偏差和偏差变化率的规律才可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建议你看看有关模糊控制方面的书籍吧,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的,模糊控制其实挺复杂的,在这里也说不太清楚的 ,我的课题也是要涉及模糊控制的,挺难的。要做大量的试验。主要是针对热电偶检定炉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