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保养的问题

楼主(2005-09-15):
请各位师傅帮忙:我公司几台3T吊机,控制上下.左右.线路简单,但控制线总容易折断,吊机又不能停,不好维修,改遥控领导不同意,请问各位师傅控制线用什么型号控制线或用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A(2006-01-08):
我公司5台全部改成3层自动控制了

网友B:
用绳子把电线吊起来,让电线尽可能少受力,这样就会好的,我们单位有十几台呢,很少坏啊!

网友C:
说到吊车,我最烦,我公司有8台,平时控制线维修量最大,12米高,又没有安全措施,又一能停车,我也想改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