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我厂在起重机上使用ACS600-250KW变频器,在满载吊运钢水时,特别是在下降时出现了溜钩现象,本人及厂家人员经过多方查找未发现异常,请各位行家给予指点。

网友A:
?变频器启动达到一定扭矩再来松开机械抱闸

网友B:
加编码器!!ABB的提升方面做的不好,

网友C:
是不是真的过载了(实际动能负载大于变频器的动力制动力)?加大制动电流看看是否有效果。要么就是系统的制动功能选小了(制动电阻值选大了)。

楼主(2005-10-23):
ABB变频器为闭环控制,接有编码器,帮我看一下05年10月23日发的帖子,主题为《ABB变频器的参数调整问题》发帖人:YRQ   希望能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D:
请确定电机的功率是否足够。

电机功率足够的情况下,采用的是否是再生制动方式?
再生制动时,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系统的总动能也在降低,电机的再生能力也在降低,换句话说,也就是制动转矩在降低。你这么大的重量,想不溜钩?很难。不妨考虑一下机械报闸。

楼主:
机械抱闸以设置,两台电机通过两台减速机驱动一个卷筒,安装了四组直流制动器(抱闸),制动器为630MM的。希望能回帖!谢谢

楼主:
回复本贴的各位朋友,如果能信的过我,请在贴中留下QQ号,以便更好的讨论。
我的QQ号:549923901
邮箱:ad3942595@mail.jl.cn
          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

网友D:
你还没说明是采用什么制动方式呢。带了报闸,还真的是再生制动?

再生制动是不适合这种重物下降的应用的,还有你这么大的功率,用电阻制动,考虑到能耗,发热等因素按理说采用回馈制动才对。

楼主:
回馈制动方式好象不是,因为电机在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时即(发电机状态)时,电机会产生一个高电压要直接反馈给变频器,这样对变频器是有害的,故在产生高电压冲击变频器时,变频器直流母线侧电压也会随之升高,当变频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超过设定值),随即将这部分高电压通过制动单元全部释放到制动电阻以散热的形式消耗掉。在停止时变频器一方面要进行能耗制动,为了能更好的准确停车所以辅助以机械制动,两者的作用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两者的配合能达到更好的制动 效果。

网友D:
嘿嘿,如果是再生制动话,没办法拉,这是再生制动的弱点,要么,反复调试抱闸的时序,时间;要么改回馈制动增大制动力矩以降低对抱闸的要求。

回馈制动是通过电源再生单元将电动机发的电反馈到电网当中,而不是通过电阻发热来消耗掉。它的特点是制动力矩大,系统不容易过压,还把电阻发热的电能省了下来。

网友E:
天车的制动方式一般都是机械制动吧

抱闸

网友F:
起重用变频器常见故障是在下放时,如果上升都有问题,那就换变频器。当然,起重用的变频器尤其是大、小钩用变频器一定少不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下放时溜钩是变频输出转矩还没有达到负载转矩时打开了抱闸(液压或机械制动器),调试时可逐步增大负载,通过变频器观察输出转矩(下放时该值为负值),观察最大负载下放时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以及输出频率多大后变频器可以输出该转矩,将该频率设定为变频器继电器打开的条件,用该继电器控制抱闸,应该能完全解决问题。当然,也与变频器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使用预励磁功能时电机在停止时就有一定的励磁,那么起动时也会很大程度上减小溜钩的可能。
http://www.blogguanghu_xu.ccoo.cn

网友C:
楼上,你的那个网址,很难上。进不去。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呀?

网友G:
我以前在起重机上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后来用变频器电流信号和运行信号共同控制制动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2005-12-13):
是我的blog,里面全部是关于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的相关材料http://www.blogguanghu_xu.ccoo.cn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你的那个网址,很难上。进不去。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呀?

不知名的博客,提供商服务器太慢,我用100M的LAN有时都不太好,主要讨论变频器方面的一些实际应用和维修,想换一个博客,但我现在的博客资料有点多,不好“搬家”。
http://www.blogguanghu_xu.cc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