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9-16):
安川变频器G7出现下列故障:
        1、直流保险A70QS175-4烧毁(两只)。
        2、IGBT模块烧毁(两只)。
更换上述元件后出现启动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平稳运行后电流恢复正常,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A:
没用过安川

网友B:
V\F曲线设置是否正确?用矢量控制试试.

网友C:
我看到某些兄弟把坏的保险丝拆下,然后用钢丝再连上,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后,IGBT模块全部炸毁,希望这些兄弟以后不要这样野蛮了,得不偿失啊,抱故障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D:
本人曾在国企从事工控工作二十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现场设备维护经验,现最擅长处理日本东丽长丝大容量生产线上的各种机电仪问题,专业精修日本安川(P1W2015、2018)和明电舍(VT624)专用变频器,以及变频器上的通讯板(WCH10-MAIN-V03、BUS-MAIN-V02),另外长期供应RTS-100旋转变送器等备件。非常欢迎和大家合作交流。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E-MAIL:xpcnq@163.com

网友E(2006-03-17):
建议你更换驱动板!
再检查参数是否有人更改过!

网友F:
一般IGBT坏了,就有可能造成驱动板问题,建议换驱动板~~~~~~~`
上边的老兄一看就是安川高手~~

网友G(2006-06-12):
那位老兄有G7变频的故障说明书及一些资料!!有的能否发给我 zhaojie021030@yahoo.com.cn

网友H(2007-11-28):
谁有说明书

网友I:
10楼的弟兄我有怎么发给你。

网友J:
哪位高手指点下显示 VCF故障 怎么解决呢

网友K(2011-06-29):
如果是IGBT坏了,要整组8个和驱动板换了,不然剩下的IGBT也不会用很久就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