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09-16):
我是名新手,请教三菱PLC能否向上位机的通信口主动发信号,比如光电开并的信号接通,然后通过RS232口,通知上位机。

网友A:
那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B:
至少我知道,用CVI编程的界面可以通过RS232通讯收到 PLC->PC,即光电开并发出的信号。

网友C(2005-10-19):
不用232也可以的,用数据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