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6):
比如汽车上电源总开关,在汽车未熄火前,禁止关断。
不知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对其磁路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汽车上电源总开关,在汽车未熄火前,禁止关断。
不知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对其磁路有影响?
没有这种说法!

楼主:
东风卡车上就是这样

网友A:
楼主是汽车司机吧!我所知道的汽轮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可不是这样!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是电燃的可以,现所说的是压燃的,不知为什么不行。
压燃的,就是关断电源开关,也不会熄火,但不知关断电源开关后对上面的发电机什么有影响?

网友B:
没听说过呢~~~~~~~~~大家来讨论

网友C:
压燃发动机工作无需用电,因为没有火花塞。至于对发电机的影响不清楚,也想听听其他高人的见教。

网友D:
没有影响,我开过5年柴油集卡。发电机是外搭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