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6):
我这里有一台变频,离电机有五百米,用的有点怕,

网友A:
500米??!!!!!!!有没搞错啊
一般来说,100米就得加电抗器,加了以后也就300米最长了,500米。。。。
把变频器降容用吧

楼主:
怎么样个降容法,25的电机,用30KW的变频吗

网友A:
没实验过,也没具体可参考东西,
只知道将容用可以起一点作用,但能不能拉长到500米难说
你为什么不把变频器设计的离电机近啊,

网友B:
我用过三菱 F540-30KW的带动约二十KW的水泵,布线距离300米,可以正常使用,500米的没有用过。

楼主:
因为在井下,没办法把变频器放到井下去吧,

网友A:
500米我接触过的变频器没有一个说可以500米的。。。。。。你再请教请教别人吧

网友C:
问变频器供应商

网友A:
帮你查到了,芬兰vacon,就是瓦控的变频器,样品介绍加滤波器,可以使用在500米

网友D:
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距离一般不要超过100米,向你说的500米可以增大电缆线经,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设置为最小,(为了减小容性漏电流的影响)试试看。

网友E:
如果用卫星定位控制,5000M应该没问题.
加输出电搞和滤波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