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6):
我看到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一般工作类型有电流和电压之分。请问一下,电流和电压是该模块相同输入输出点的不同工作模式?还是该模块有的输入输出点呈现电压工作模式,有的输入输出点呈现电流工作模式?
   比如我用PLC控制一台电源,该电源有两种不同工作状态(不同时在两种状态工作):一是处于稳压状态,需要我给定它一个工作电压值;一是处于稳流状态,需要我给定一工作电流值。那么PLC的模拟输入需要几点,输出需要几点?

因为我刚刚接触,可能问题问得也不是特别恰当,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劳驾了。

网友A: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有电流和电压之分,是根据接线方式不同而不同,具体可参考说明书。

网友B:
SIEMENS S7-200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一个模块只能用做电流I/O或者电压I/O呢,还是可以切换啊?
我只知道可选0~20mA, 0~5V,0~10V的。

楼主:
thanks.

再请问,PROTOOL和WINCC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thanks again

网友C:
PtoTool本质上是PLC的人机界面”HMI“,可以在PC上运行。WinCC是西门子的工业控制组态软件,它的使用对象不限于PLC。WinCC的功能是ProTool无法比拟的。

网友C:
西门子模块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工业控制的一种信号标准,和你所说的电源的输出模式无关。电源是作为恒压源还是恒流源由他自己所具备的功能决定。

楼主:
我又有点糊涂了
你说的对,电压输出或电流输出只是模拟输出模块的信号输出方式。我不明白的是同一个模拟输出模块,输出电压信号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流信号也在一定范围内,那么这个模块的输出各点,在什么情况下输出电压信号,什么情况下输出电流信号呢?以下表达哪个正确?
1 该模块将所有的输出模块的各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输出电压信号,另一部分输出电流信号
2 根据不同的接线方式或者什么设置,要么都输出电压信号,要么都输出电流信号
3 还是每个输出点都可以随时由电压输出信号的方式转换成电流输出的方式

请高手指点呀,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C:
235模块的输出端有3个接线口,一个是“M",公共端;一个是“I”,也就是电流输出;另一个是“V",即电压输出。每个输出和M端形成回路。选用那个输出应根据负载对象决定:要求提供电流信号,就接“I"和“M";要求电压信号,就接“V"和“M”。至于电压输出范围,由DIP开关设定。

网友C:
例如:AQW0是S7-235的模拟量输出映射寄存器。往AQW0中写入“0”,模拟量输出为0V或0mA;写入“16000”,模拟量输出为5V或10mA;写入“32000”,模拟量输出为10V或20mA。
相对应的,写入“6400”,模拟量输出就是1V或4mA。这是一个线性方程,依此类推。

网友D:
就S7-300和S7-400来讲,模拟量I/0板子,在扳子侧面 每个通道有相应的插件,决定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同时还要在软件设置中,设置各通道信号类型。即同一个板子的每个通道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类型。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解答,你们好棒,什么时候才能象你们那样呀

网友E:
模拟量模块是两种模式,但不是同时的。你说的设备的要求只是有稳流或者稳压两种模式,用电压或者电流即可,不是两种模式分别用!

网友C:
不要心急,知识要靠学习,经验是靠积累。只要多动脑精多动手,你很快也能成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