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PLC的困惑

楼主(2005-09-16):
最近在看西门子PLC的语句表,看到AN转成梯形图就是常闭点,书上例子是外部输入为常开点转成PLC内的常闭点还好理解,可是如果外部输入为常闭点,再用AN语句,代表什么意思啊,是在转成常开点了么?费解。

          AN  I2.3           /2.3为外部输入的常闭点
          =M14.1
上面的语句转成梯形图是怎样的啊?

请各位大人解除疑惑,万分感激!!

网友A:
你可以用软件直接转换成LAD看呀,AN指令,用于检查地址状态,如果外部信号状态为1(常闭),那么该信号说对应的地址状态根据你的指令就是0(常开)了

网友B:
梯形图也是一种逻辑算法,AN是对地址的状态取反后在参与 与逻辑 啊
按照你说的 I2.3是常闭代表是“1”状态,则取反后为0状态,而后在参与逻辑运算,并输出给线圈

网友C:
I2.3是常闭点,可能是停止或急停按钮之类的点。(  AN  I2.3   ;    =M14.1;)的作用为M14.1表示按钮有动作时(即断开)为ON状态;正常时为OFF状态。

网友D:
我晕。初学者最好一开始学梯形图,别用语句来编程,程序麻烦看!

网友E:
用PLC最好使用梯形图,尽量避免用语句表。在编程、调试和监视排故上,梯形图很直观,很简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受教了。
我是在工厂工作的,都是现成的程序,不知怎么的有部分语句表转换不成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