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6):
光栅透射直线式一种用光电元件把两块光栅移动时产生的明暗变化转为电压变化进行测量的一种方式。×

当调速系统中积分调节器的输入偏差△U=0时,其输出电压也为零。( × )

桥式电路可以直接编程,也可以改画后编程。( × )

C系列P型PC指令“00#0015”中定时器的设定值为15秒( × )

容积泵输油量大小取决于密封容积大小。( × )

交流测速发电机的反电动势要大于直流测速发电机的反电动势。( × )

做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 × )

直流电动机换向极的极性沿电枢旋转方向,应与前方主磁极极性相同( × )

网友A:
2。当调速系统中积分调节器的输入偏差△U=0时,其输出电压也为零。( × )

积分调节器属于无静差调速,当△U等于0时,说明积分调节器已经完全消除了偏差△U,此时
电机稳定运行,输出电压保持在一个稳定值不变。

网友A:
7。做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 × )

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时间一般为一分钟。

网友A:
8。直流电动机换向极的极性沿电枢旋转方向,应与前方主磁极极性相同( × )

在直流电动机中,换向极的极性沿电枢旋转方向,应与下一个主磁极极性相反
在直流发电机中,换向极的极性沿电枢旋转方向,应与下一个主磁极极性相同

楼主:
多谢这位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