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请教大师用了普传变频器后发现电机、电缆、接触器均发热很厉害,是否谐波作怪?输入、输出、直流电抗器在变频器控制中各起怎样作用?谢了!

网友A:
采用变频调速,电机强迫它冷是必须的。用变频就得这样“拼命”吹着。

楼主:
电缆也很热呀怎办?

网友A:
电缆热?那是电流的问题或者是线径的问题。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导线长度?

网友B:
电缆发热可能是因为电流过大。

网友C:
哈,看变频器的硬件手册去,一般来说电缆长度超过100米就得提心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约110米
你应该把此条件与楼顶的问题一并提出,就行了。没错,你判断的特别正确。发热原因就是dv/dt所致。导线太远了。加滤波器解决吧。变频器的制造商怎么说?他们允许这样工作吗?为什么不把变频器与电机的位置安装得靠近些呢?

楼主:
因是改造项目变频器与电机的位置已无法改变。供应商建议加直流电抗器。我们的项目还没完成,但客户有很多台该公司的变频器,反映有以上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次用,心中没底。

网友C:
直流电抗???好象不是吧,我以前的叫法都叫DU/Dt电抗器,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还有,这个东西进口很贵的,如果出于成本考虑,建议用国产,进口和国产价格最起码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