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他和人体触电有什么关系还有人体对地点阻 ?

网友A:
人体作为一极和电源作为另外一极当其距离和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可构成电容冲放电形成电流回路,如电流足够大时便对人体产生危险。人体电阻通常按1200欧姆计算。对地电阻好像没有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