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各位,如果在一台转子(此时定子已经无电压)正在以额定转速旋转的大功率电机上加上额定电压,此时会有多大的冲击电流,怎样计算这一冲击电流,其原理是什么?
其实在星三角转换电路中由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变频切换成工频时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提出来希望高手们多多加以讨论,这样会对大家有帮助的。。。。

楼主:
想必真正的高手都不在,大家和我都一样,属于半吊子水的那一种无厘头了。。呵呵

网友A:
嗬嗬,叫板呢。看来你是高手。

仔细得看了你的帖子。有点不太明白。我认为,你说的第一种情况,转子旋转,定子没电压的状态,给定子加全压,问此时有没有电流冲击?我说:如果定子电压所加的旋转磁势与转子的旋转方向一致,且电机轴空载,则没有什么电流冲击。反之,如果定子电压所加的旋转磁势与转子的旋转方向相反,则有很大的电流冲击。起码6-8倍以上的额定电流冲击。

你说的第二种情况,在星三角转换电路中由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可不一样。这种情况,电机是带载启动状态,必然会有电流冲击。只是因为星角转换的定子与转子的电势差远小于直接启动时的情况,所以对电机而言是可以承受的电流冲击。

其实如果电机旋转,定子没电压,此时想对定子加压(再)启动,采用变频调速装置中的“捕捉再启动功能”可以很好的解决“平滑”再启动过程,从根本上消弱动态的电流冲击。

这里没有专家吗?不会吧,我想是专家没有看到你的帖子。没有关系,明天我约专家来此巡视,点拨一二。我也长长见识。

楼主:
非常感谢老大哥的关注与指点。我哪里是高手啊,只不过是我一个同事在做一个变频切换成工频的项目时,由于电机功率较大(125KW),在用变频器带载启动后切换成工频时发生空开跳闸,前来和我说起这一事。后来我一想,也百思不得其解。寻思这里高手云集,想来找找答案,一看,呵,两三天了,竟然没人理我。想来只有激一激了,没想到把你给惊动了。
   其实我想问的也就是一个切换的暂态过程。可能我没能说清楚。我说的第一种情况,肯定是带一定负载的,只不过是轻载而已,并且是定子电压所加的旋转磁势与转子的旋转方向一致。第二种情况,我想问的是当变频切换成工频时的暂态过程会怎样。。
谢谢了。。
呵呵!

网友B:
请到西门子的网上课堂看看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SD/SD_GS_006.asp

旁路控制(P1260)

       通常在变频器故障或电机运行频率接近50hz时,需要采用旁路控制,即电机在变频运转和工频运转之间转换。

       采用旁路电路后,即可由变频器向电机供电, 也可以直接由电源向电机供电, 一般由变频器数字量输出控制切换两个机械上互相锁定的接触器

       运行切换条件可以自行选择,通常可由变频器故障信号,数字输入信号或某些特定条件切换。

--------------------------------------------------------------------------------

电机循环起动控制

        在PID控制方式下,变频器除自身所驱动的电机之外,可以最多再连锁控制三台辅助电机的运行。各台辅助电机可以通过接触器或电机起动器投入运行,接触器和电机起动器的接通和断开由变频器的三个输出继电器控制,这一功能可广泛应用于风机和供水系统优化运行中。

       当变频器运行在最大频率,且PID 反馈信号表明系统需要达到更高的速度时,变频器按照事先设定的分级组合接通相应电机。同时,为尽量减小对系统的冲击,变频器减小输出频率至最小值。反之,当变频器运行在最小频率,且PID 反馈信号表明系统需要进一步降低速度时,变频器控制相应电机退出运行。同样,为尽量减小对系统的冲击,变频器升高输出频率至最大值。分级组合方式有多种,为保证分级控制的稳定,软件中采用滞环和延时功能,且都可以通过参数进行调节。

网友C:
晕,楼上说的好象不是一个事情
变频切工频时候有个问题,就是切换时候,对于电机来说,切换的电源是不是同相的,如果不是同相的话,会有转换电流产生,一般来说,会跳闸,再严重一点就不好说了。
这种情况需要加一设备,来鉴别变频输出是不是跟工频同相,如果同相的话,就可以切换,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对了,还得保证切换足够的快

楼主: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当电机在变频切换成工频时,一般来说电机已经脱离了变频电源,而且工频电源也还没有接上。此时的电机只有机械惯性引起的转动。由于电机定子已经脱离电源,转子切割定子剩磁产生的电势应该几孚没有多少,而不用考虑啊。
  我想,是不是不是你所想到这个原因,因为变频与工频其实质上不是同一性质电源,他们在切换时跟本不能有电的联系。我想是不是工频电源投入瞬间并开始建立旋转磁场时,由于转子的速度高于旋转磁场刚加速时的速度而产生的反电势引起的呢,。。

网友D:
星三角切换和变频切换到工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要区别开来。

星三角切换是建立在同一电源条件下,转子在相电压下建立的瞬间惯性旋转时所产生的反电动势相位与新加的线电压相位差不多正好相反,相互抵消后,剩余电压所能产生的冲击电流就不会有多大了,一般不会超过3倍额定电流,而且时间特短。理论上讲,此时切换过程越快,产生的冲击电流越小。但是接触器断流时需要一个灭弧时间,否则由于弧花连接便要产生直接短路了。因此星三角切换的冲击电流总还是不小的。

变频切换成工频时,电动机在变频电源驱动下所产生的反电动势相位很难与工频电源相反的,甚至正好同相,那么这时工频电源加载电动机上时所产生的冲击电流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为何大功率电动机无法做到变→工切换的原因。

6楼所说的加一设备鉴别变频输出是否与工频同相,概念是对的,只是这种设备迄今我还没见到,而且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同相的机会很难得。除非此设备同时兼有调相功能,能够调整变频输出电源相位,这样一来,此设备大概比变频器还要贵了。

3楼所说的是工频→变频切换,这很容易实现的。现在好多变频器都带有捕捉启动功能,就是为了实现此种切换且切换平滑用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建议应用变频→工频这种切换。这种应用表面看实现了一台变频器可以供给多台电动机软启动这种功能,实际是比“硬启动”还要硬启动——伤害电机、伤害电网等等坏处不一而足,甚至伤害人身安全!

————————————————————————————————
一家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E:
我也挺关心这个话题的,不知道这个变频换工频的可行性为多少,到底有没有人成功的做过这事呀?说也来大家听听如何?

网友A:
帖子是我置顶的。为什么?因为我对此一直都在感兴趣这个讨论的话题。这主要是我没有此应用经历,又苦于无法实验加以证实,所以总是将信将疑对本题目有关的议论。

这个题目在中国工控网上早有争论。而且比较激烈。甚至危言耸听。在楼主发此贴后,我特意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竟然都是中国工控网和本论坛的讨论,建议楼主也这样搜一下,然后汇集成册,仔细消化,你会有新的认识。

不错,我和楼主的想法和疑问基本一样。要是能试验一下,证实一下该有多好。眼见为实了。那个“相位说”在那有出处呢?唯有实验证明了。

楼主:
非常感谢盟主、LIAOQIU的讲解,及其他同行高手的关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与讨论。或者请盟主发动一个大型的在线讨论学习会,一定要把这个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问题辨他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一台转子(此时定子已经无电压)正在以额定转速旋转的大功率电机上加上额定电压,此时会有多大的冲击电流,怎样计算这一冲击电流,其原理是什么?
如果在转换的时候确实是满足这个条件,那么这是一个理想的转换条件。理论上应该没有冲击。
当转子在额定速度运行时,因为转子惯性的原因,可以认为在转换瞬间速度没有变化或可以忽略,此时的转子转差频率为额定转差频率,转子和定子电抗都是满足额定条件的,也不可人为改变,因而转子电流就是是额定电流。
至于引起空开跳闸,重点是要看这个条件是否真正的满足,另外还要看两个系统在电路或电位上是处于隔离状态,否则会产生交扰引起过电流。

网友G:
感兴趣
对于变频器转投工频,以前在别的刊物上看过国外的一个例子,看的有点不大明白,先别笑我,呵呵,拿出来分享。
上面说的关键技术是相位检测,通过电压信号过零,电压波峰,电压差值检测,
然后进行相位调整。
相位是通过对调整输出电压实现的,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转矩瞬时减小,使驱动转距减小到小于阻力转矩,造成电机转速下降,转差率上升电流上升,相位后移。反之变然。
没机会实践,等大家分析!

网友H:
看了以上的贴子,总觉得不是很好理解.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异步电机是可以做发电机用的.如果在一百年前有人说异步电机可以发电一定会被人笑掉牙.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回生制动的问题.
由于电机本身有剩磁,现在的更大(现在用的硅钢片都很烂),当使用变频调速到工频时,瞬间脱离后变成发电机,与工频很难相位相同,所以才会有相位的问题.冲击很大.用相位跟踪可以解决.
星角起动与发电机并联合闸时的情况相近,冲击会小很多.
如果一台电机是被拖动的,并且不在发电状态,切到工频时冲击电流应该不大.没有试过.

网友C:
是同步转速和实际转速的关系

网友I:
方向一致没问题

网友J:
你说的情况不会对造成大的冲击电流[讨论]
你说的情况不会对造成大的冲击电流:
1:无剩磁:转子中不存在感生电流,在定子上不感生电势,投入定子电源后,定子电流决定于定子绕组的电感大小。由于转子已旋转,转差率小,转子感生电流小,去磁作用弱,定子电流不会很大。
带负载起动时冲出电流的产生,是由于转差率大,转子电流大,其去磁作用强烈,引起定子电流增加。
2:电机有剩磁:转子惯性转动时,在定子线圈中会产生感生电势。其值与转子转速和剩磁大小有关(认为成正比吧),如果投入定子电源时,两在同相,会使电流增大。但不至于造成跳闸。
星、三角型启动就是如此应用的。与此时负载大小无关,变频转工频时情况也一样。

楼上几位都提到转子在定子中感生电势的问题,按最坏的情况来分析:E=U且与定子电压U同相,不考虑转子电流的去磁作用,也就相当于两倍定子电压加在定子线圈上,那最坏结果就是2*U/L,也不至于跳闸。
启动电流大的关键在于转子电流的去磁作用。使得定子电流一部分提供气隙主磁场,另外还有一部分用以抵消转子的反相磁场。

你说的故障现象,可以从主回路上找找问题。

网友A:
啊,非常欣慰的是,在本栏目的这个专题里的讨论,技术含量之高让我窃喜。说的有道理,特别感谢楼上几位高手们的发言。感动。
在中国工控网里,这个话题“相位说”是占主流的。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却少有议论。我对相位说心有余悸。这主要是认为它从原理上分析有些牵强。因为,电机在脱离变频器的控制以后,剩磁是可以消除的,切入工频的瞬间,怎么会有相位差产生的短路电流呢?百思不得其解。楼上的各位发言,增加了我的信心。

网友K:
我的亲身经历:我使用一台三垦变频器(75KW)和一台恒压供水控制器,
               及三台水泵  (75KW),实现恒压供水,但在变频转工频时工频空开跳闸。
              在工频直接启动诗词空开能正常运行。
                    我想有两点:1,是不是电机的绝缘等级达不到要求或绝缘程度降低。
                                      2,是不是切换时间过短。
         现在这套系统冷然没法实现恒压供水,眼看着一台变频器没法使用我心里很着急,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另外我还想做个试验,将变平期待其它两台泵试试看,是不是电机的绝缘问题。
          看了大家的帖子我也没找出原因来。
         不过如果我的故障排除了我会及时地向大家汇报。

网友K(2005-10-19):
故障排除。断路器脱扣机构过于灵敏,调整后运行两天正常。
谢谢大家的关注,如发现问题及时向大家请教。

网友L:
空开跳闸要看你配了多大及转换时间快不快,还有就是软启动与工频起动器的进出线相位对不对

网友M(2006-04-23):
谁知道250KW水泵,变频49.5HZ转工频间隔需多少毫秒.

网友N:
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好好研究,最好能把问题的实质搞清楚。我入行的第一个变频项目就是两台电机对拖的情况。都是160kw,两台电机同轴联接,自然转向相同,一台(A电机)用调压器先启动到额定转速、50HZ,带动另外一台(B电机)电机转子转动起来,然后通过danfoss变频器(直流母线侧装有danfoss能量回馈单元)启动B电机。
大家想想,此时启动B电机会发生什么情况...........?  变频器报转矩极限,启动不了啊!!!!!!!!!    说明什么?    后来请教电机学的老师。结论:此时变频想启动B电机到50HZ,B电机工作在2象限(回馈制动),而且变频输出的频率越低,B电机的转矩越大(B电机是A电机的加载电机,B电机供电频率越低,A电机的负载转矩越大)。常规的变频启动B电机是不行的!!!!!!!    最后 我们采用了 “跟踪启动”功能。     这个项目给我上了深动的一课:电机学的基础理论是多么重要啊。想想大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电机,工作中遇到问题就解释不了,后悔啊。所以现在我一有空就看电机和调速的书。   danfoss的工程师告诉我:现在搞电机的人很多,但真的搞得好的很少。所以 我把自己的技术发展也定位在和电机相关的方向。  明天  有个公司叫我去谈谈关于变频器开发的事情。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有感而发。见笑了各位前辈.......。 相关内容见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10&a_id=175407&s_id=0&num=42#anch      K斑竹你好,很喜欢看你的帖子。

网友O(2007-01-10):
我见过一个案例! 2400kW的高压变频器拖动2400kW的异步电动机,负载是空气压缩机,由于变频器要换个元件所以手动切换工频运行,切换时间肯定是大于1秒了,切换后引起10kV开关跳闸和110kV母线开关跳闸。KM1,KM2为变频运行通道,KM3为工频运行通道。
大功率变频器切换工频很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同意是主回路问题。还是从异步电动机变频切工频这个角度分析为好!
至于案例中的联跳110kV开关,肯定是现场级次保护设计错误了。
俺总以为2+4=6,谁曾想3+3也他妈=6……哎!郁闷!`N` 刚刚听说1+5也=6,2×3也=6…… 真他妈晕,这到底咋回事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