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5-09-17):
我知道交流电的安全电压是36伏,直流电的是多少呢?
我感觉电工好象都不太怕直流电,因为我常看到他们在带400多伏的直流电的设备上工作就象是不带电工作一样。心里好奇怪

网友A:
工频10mA和直流50mA电流就对人体有危险,按人体电阻1200欧姆计算,则安全电压为交流12V直流60V。环境条件较好时交流也可以到36V。一般情况下,12V,24V,36V是安全电压的三个级别。
400V的直流电压如直接加在人体上是危险的,电工在400多伏的直流设备上带电工作肯定是做了某些安全措施。

网友B:
36v交流安全电压是普遍的说法,每个人的电阻不一定,有些人电阻高达10k到20k欧姆,小的也有几百欧姆。也就是为什么36v交流电压也伤害人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电工好象都不太怕直流电,因为我常看到他们在带400多伏的直流电的设备上工作就象是不带电工作一样。心里好奇怪
这是一个电工学的基础知识。楼上的两位回答得很不错,并设了精华。要知道,直流电比交流电对人体伤害还要大。400V直流电,必须小心。非常危险。

网友D(2005-12-18):
直流安全电压是AC36V的P-P=2.828*36=10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