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绝缘电阻

楼主(2005-09-17):
请教各位380V的电缆它的绝缘电阻应该大于多少才是正常的

网友A:
0.5M欧

网友B:
楼主给的条件不充分!应该还有测试温度、绝缘材料类型、厚度等。

网友C:
测量绝缘电阻应当是保证大于0.5M欧,只有在此阻值之上才允许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