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我单位有一台三菱变频器v200,最近,由于编码器损坏了,就买了一个NIMITON公司生产的OVW2-10-2MD编码器作为替代品,装机后发现,变频器开机显示 "EOD  OVER DROOP"故障,编码器接线正确,把该编码器安装到其他设备上故障依旧,是何原因?编码器的输出应为5V\1000P,该参数与原来的编码器相同啊!运行时测量输出为1.74V(数字万用表),请教高人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2006-05-25):
你以前用的是OMRON的E6B2-CWZ6C吧?
上海海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的编码器方案解决~
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