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运行中电动机的监测
1、监测温度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会发热,温度将升高。如果温升超出允许限度,就可能导致绕组过热而烧毁。判断电动机是否过热常采用下面的方法。
   (1)手触摸法:这种检查必须用验电笔查明电动机无漏电后方可进行。用手背接触电动机外壳,没有烫手感觉,说明温度正常;如果有明显的烫手感觉,则说明电机过热。
   (2)水试验法:在电动机外壳上滴二三滴水,如果只冒热气没有声音,说明电动机没有过热;如果水滴急剧汽化,同时伴有“咝咝”声,说明电机过热。
   2、监测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及三相电压不平衡,都会给电动机的运行带来不良后果。一般电动机可以在电压额定值±7%范围内正常运行。
   三相电源电压之差值过大(超过5%),会造成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线路中有短路、接地、接触不良等故障,也会引起电动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另外,三相电动机“走单相”将会造成三相电压最大的不平衡,它是造成电动机绕组烧毁最常见的原因,应重点监测。
   3、监测负载电流
   电动机负载电流增大温度将上升,正常运行时负载电流不应超过铭牌上的额定值。在监测负载电流是否增大的同时,还应监测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正常运行时各相电流的不平衡度应不超过10%。若相差悬殊,定子绕组可能有短路、断路、接反等故障或电动机单相运行。
   4、监测轴承
   电动机运行中轴承的温度不得超过允许值,轴承外盖边缘处不能有漏油现象,引起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原因很多,例如:滚珠轴承状态恶化,轴承盖和轴相擦,润滑油过多或过少,传动皮带过紧或电动机的轴与被驱动机械的轴同心度误差过大等。
   5、监测振动、声音和气味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应当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振动、声音和气味。较大的电动机也只有均匀的“哼哼”声和风扇的呼啸声。电气方面的故障也会造成电动机的振动和不正常的噪声。如电流过大、三相电流显著不平衡,特别是三相电动机走单相时,电动机会有吼声。转子有断条、负载电流不稳定,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会发生振动。电动机绕组温度过高时,会散发出较强的绝缘漆气味或绝缘材料的烧焦味,严重时会冒烟。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共享!
不过我要请教一下,“用手背接触电动机外壳,没有烫手感觉,说明温度正常;如果有明显的烫手感觉,则说明电机过热”我厂有不少电机(变频)用手心摸,都感觉烫手(频率也在30-40左右),至多4-5秒钟就不能放了,用强冷不方便啊,请大侠支招。

网友B:
变频电机没有冷却风扇?

网友C:
电动机的轴承油加多少为适当????

楼主:
变频电机为普通电机,低频时风扇其不到冷却作用,去掉原有风叶,使用轴流风扇对风罩进行改造,进行强制冷却。
电机加油一般为油室的1/2-2/3

网友D(2005-11-11):
请问三相电机走单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走单相就是缺相运行

网友F:
换轴承油的时候把里面的杂质用油挤出来,加到轴承室2/3就可以,运行中的电动机轴温度最高为95度。Y系列电动机最高绝缘温度是120还是130度?忘了。-_-

网友G:
4楼说的对.电机加油多了也不好,高压电动机加油多了发热很严重.对于变频电机为普通电机是,可以做一个风筒放在后端降温,记得要把风扇罩和翅子去掉或者再用车床把电机轴车短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轴承油的时候把里面的杂质用油挤出来,加到轴承室2/3就可以,运行中的电动机轴温度最高为95度。Y系列电动机最高绝缘温度是120还是130度?忘了。-_-
Y系列电动机最高绝缘温度是最低的为90度,然后依次为A:105;E:120;B:130;F:155;H:180;C:180以上。

网友H:
我使用75KW发电机驱动55KW鼠笼电机,发电机可以发出40--80HZ的三相交流电,若果使用高频率(比如70HZ),会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坏?若损坏,最高极限是多少?

网友I(2005-12-24):
引用 楼主:
运行中电动机的监测
1、监测温度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会发热,温度将升高。如果温升超出允许限度,就可能导致绕组过热而烧毁。判断电动机是否过热常采用下面的方法。
    (1)手触摸法:这种检查必须用验电笔查明电动机无漏电后方可进行。用手背接触电动机外壳,没有烫手感觉,说明温度正常;如果有明显的烫手感觉,则说明电机过热。
    (2)水试验法:在电动机外壳上滴二三滴水,如果只冒热气没有声音,说明电动机没有过热;如果水滴急剧汽化,同时伴有“咝咝”声,说明电机过热。
    2、监测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及三相电压不平衡,都会给电动机的运行带来不良后果。一般电动机可以在电压额定值±7%范围内正常运行。
    三相电源电压之差值过大(超过5%),会造成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线路中有短路、接地、接触不良等故障,也会引起电动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另外,三相电动机“走单相”将会造成三相电压最大的不平衡,它是造成电动机绕组烧毁最常见的原因,应重点监测。
    3、监测负载电流
    电动机负载电流增大温度将上升,正常运行时负载电流不应超过铭牌上的额定值。在监测负载电流是否增大的同时,还应监测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正常运行时各相电流的不平衡度应不超过10%。若相差悬殊,定子绕组可能有短路、断路、接反等故障或电动机单相运行。
    4、监测轴承
    电动机运行中轴承的温度不得超过允许值,轴承外盖边缘处不能有漏油现象,引起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原因很多,例如:滚珠轴承状态恶化,轴承盖和轴相擦,润滑油过多或过少,传动皮带过紧或电动机的轴与被驱动机械的轴同心度误差过大等。
    5、监测振动、声音和气味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应当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振动、声音和气味。较大的电动机也只有均匀的“哼哼”声和风扇的呼啸声。电气方面的故障也会造成电动机的振动和不正常的噪声。如电流过大、三相电流显著不平衡,特别是三相电动机走单相时,电动机会有吼声。转子有断条、负载电流不稳定,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会发生振动。电动机绕组温度过高时,会散发出较强的绝缘漆气味或绝缘材料的烧焦味,严重时会冒烟。

根据GB755-85规定,电动机电压波动为+/-5%,不是7%;根据机标《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三相电流不平为不超过平均值的8%。轴承温度(一般重点在负荷侧)不超过95摄氏度。

网友J(2006-04-29):
回复11楼
一般的电机工作在45-55HZ来说,是没问题的。
如果超出了这个频率范围,对对频率敏感的电气设备来说,可能就会烧毁设备。
相对来说,频率越高,相应 发电机发的电就越高,对电气设备来说最终的结果只有是烧毁了。

网友K(2006-09-15):
电动机轴承的加油量:
2极电动机润滑脂填充轴承内外圈之间空隙的1/2;
4~10极电动机润滑脂填充轴承内外圈之间空隙的2/3.
润滑脂型号:ZL-3锂基润滑脂.

网友L(2006-10-17):
我们厂的变频电机冷却风扇为独立电机带动,工频运行,不与变频电机同轴,冷却风扇的启动回路中并联变频电机的常开节点,只要变频电机启动,风扇也随之启动,风扇也可单独控制

网友M(2008-07-21):
A:105;E:120;B:130;F:155;H:180;C:180以上。

网友N(2011-05-12):
电动机加油和电机级对数也有关系的啊

网友O(2012-11-18):
变频电机相较普通电机就在于冷却风扇的电源是独立电源,不会因电机电源频率降低而降低转速

网友P:
普通Y系列电机为B级绝缘,起重冶金电机YZ、YZR为F或H级绝缘。
C级绝缘有三种规格200级、220级、240级。

网友Q(2013-01-13):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有些很实用。好帖

网友R(2013-10-02):
不错的帖子,有实用意义,工作中我们也常用

网友S:
轴承加油的多少,根据电机转速决定,低速机加油多些,高速机加油就会少些,很多时候都是凭经验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S:
用油枪加,如何判断?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共享!
不过我要请教一下,“用手背接触电动机外壳,没有烫手感觉,说明温度正常;如果有明显的烫手感觉,则说明电机过热”我厂有不少电机(变频)用手心摸,都感觉烫手(频率也在30-40左右),至多4-5秒钟就不能放了,用强冷不方便啊,请大侠支招。
烫手应该是正常的 一般的电机额定温升40度 所以烫手并不见得就过温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T:
你打开排油孔,根据旧油出来的量判断

网友S:
回复 网友U:
电机轴承位发烫,我认为有这么情况:1是缺油;2是加油过多;3是轴承端盖没装好,水平度不好。

网友V(2014-10-30):
学写了,不错,很好的文章!

网友W(2015-02-01):
谢分享!实际运用还是要靠经验的积累!

网友X(2024-11-07):
新手电工,搜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