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我用永宏的PLC+DA模块(FBs-24MA + FBs-2DA)在触模屏上显示输出电压,DA模块是用得双极性,所以出现了正、负电压。但PLC内部给得是数字量,我想通过数字量转换得到一个代小数点的数值,而这个数值也是DA模块输出的实际电压!

运算如下:
10(DA模块最高电压) /(除) 8191(最大电压所需的数值)
= 0.0012208521548040532291539494567208

5V(用户需要的电压) /(除)0.0012208521548040532291539494567208
=4096(这就是PLC给定的数值,输出用户所需的5V电压)

注:带()为注解,以上两个运算我想在PLC内部执行,但浮点数我不会用!

所以请大家帮帮忙!xiouxian@126.com

网友A:
永宏的PLC没用过,如果是A-B的,很方便,直接算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我公司的网址,你可以去看看http://www.cwx168.com

上面有有关永宏PLC的所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