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没有补偿电容的情况下 电压370V 功率因数0.88
有补偿电容的情况下电压升到380V 功率因数0.99(同样的负载)请问提高了电的质量,电流也相应提高了吗?

网友A:
好问题!
关注中,我也一直不明白!
我要是投入8组电容的话,每相电流高达150A,光电容每小时不是都要耗费很多电吗?

网友B:
——楼主:电流的相位得到提前。
——二楼:电容与线路中的电感交换能量,所以理论认为这个时候电容不消耗电。

网友C:
电流下降

楼主:
还得请教:到底高压端的计量表和补偿前比有没有多?

网友D:
功率因数0.88了还要补偿吗?
功率因数0.99那不是已经谐振了吗?电流当然超高了,估计还会发生其他事故........

网友E:
无功补偿的目的主要1.是为提高电压(电压降低后,如设备出力不变,电流会增加,引起设备发热),2.改善功率因素(避免电业考核指标完不成罚款),如果没有以上问题,电容器可停用.

网友F:
电流下降了,而有功不会增高,无功降低了.只要0.9就行了.

网友G:
向位提前,电流减小

网友H:
同样功率cosφ接近1后电流应该减小,我这里控制在0.97

网友I:
加电容补尝,电流下降,,,,工厂只需0.8以上就有得奖了,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
关注中,我也一直不明白!
我要是投入8组电容的话,每相电流高达150A,光电容每小时不是都要耗费很多电吗?

你所看到的每相150A是电容和其它感性负载之间的电流!这是不会耗费很多电的!!

网友K:
10楼做得对

网友L:
7楼的说到点子上了,关于无功补偿的作用我找了很久了,
俺是新人,不要笑俺

楼主(2006-05-10):
为什么补偿电容的保险老烧B相??

  低压电容补充的熔断器老烧厂家说是负载有变频器导致的
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冲压机 。
那为什么老烧B相呢??

网友M(2007-04-18):
我也不明白哟!还请很多前辈指点哟!!

网友N:
顶 3楼,很厉害哦,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O(2008-05-17):
安装补偿装置后,电容器投入后系统电压会升高,但系统的总电流会下降,计量表与电容装置安装点间的线路损耗会降低.

网友O:
电容器
电容器投入的电流是无功电流,此时系统的总电流电补偿前的系统总电流与电容器的电流在数值和相位上的叠加,结果是总电流减小.电容装置消耗的电能只有投切开关的有功损耗和电容器的介质损耗.

网友P:
电容补偿的目的是向电感性负荷提供无功电流,我们最常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其工作电流中包括有功电流与无功电流,两者的比值就是功率因数,有功电流转为机械能,无功电流起励磁作用。理论上无功电流是不消耗能量的,但凡是电流总会产生热效应,而损耗一部分能量,另外无功电流也占用了一部分供电设备的容量,使设备利用率降低。利用电感性电流与电容性电流相位差180度的特点,即两种电流可相互补偿,在工厂中安装电容器使电动机所需的无功电流由电容器提供,这样无功电流就不必通过供电设备从电厂送来了,也就降低了供电设备的电流,减少了损耗。供电设备又可以输送更多的有功电流,而提高利用率。从这也可看出电容安装点越靠近电机补偿效果越好。

网友Q:
他的是160以上的吧所以功率因数要0.9以上嘛

网友R:
20楼说得对,电容补偿对供电设备有好处,对用户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