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很多资料表示:
变频器产生的谐波高达35%,其中80%在系统中被消耗.
20%反馈到电网.
有哪位实际检测过变频器的谐波电量?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为什么没有人发言呢?我也很关注此问题。

网友B:
通用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分5次 7次、11次、13次、17次、19次等!!35%的谐波是指的什么量!!不好意思,我是个初学者,问题可能会有点太初级了!!

楼主:
谐波电量,是指变频器谐波的全部能量.
我们,需要认真证实变频器谐波能量.
这关系到变频器值不值得推广!
美国对变频器的使用有严格限制.

网友C:
谐波高达35%的说法应该是没问题的,35%是一个畸变率的概念

网友C:
谐波畸变率以各次谐波均方根值与基波有效值之比的百分数来表示

网友D:
简单一点吧:
100KW的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能量.有多少KW?

网友D:
变频器的谐波电量,是厂家诟病的话题.
而一套高性能的电力分析仪表,造价几十万.
看来,这个秘密,一直会保持到国家禁用变频器的那一天.
现在,使用变频器节能的单位70%停用,30%骑虎难下.
为什么?
1.谐波的电流,电度.分电度表不能检测,但总电度表有反映.
2.变频器的20%功率补偿,不能节能.----系统已经补偿.
3.多数电动机发热严重---也有少数因功率补偿作用发热下降的.
4.谐波造成的电能污染,容易造成其他设备损坏.
5.谐波造成的电网污染.现在搞滤波节能,节能率有12-15%.其中60%是变频器因素.
当然,滤波节能,并没有真正实现谐波转化正弦波.属于,污染拦阻.
作为搞技术的,在没有搞清楚事实前,不应该盲目跟风.
因此,本人需要实际测量的谐波能量数据.希望,有实际测量数据的DX提供.

网友D:
顶到前面.
不信专业论坛上,没有满意的答案.

网友A:
呵呵,已经有些人发言了。我同意1005的发言。谐波最好是定性的分析。定量的检验(如果有条件的话)。为什么呢?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制造商的产品类型、每一种负载情况、每一种控制工艺,每一个安装现场的电网环境等等,都可能使谐波的指标发生变化。所以,定性的分析它,才有讨论的空间,否则,没有可比性,得到的结论也没有普遍性。

要具体的数据做什么?那都是具体的装置、具体的电网容量、具体的负载容量所测得的具体指标。有什么指导意义呢?能说明什么呢?

打个比方,在一个系统容量和电网容量相等的环境里,测得了一组谐波的数据,呀,谐波很严重,严重超标!还是这套东西,还是这个负载都不变,将电网换成10倍于装置的容量,再测,各项指标很好,谐波近乎于0。呵呵。怎么回事呀?你可以进一步的这样理解,往长江里倒一瓶硫酸,长江的水质改变了吗?显然没有,但是往盛满水的洗脸盆里倒一瓶硫酸,水质变了吗?显然变了。这个道理与谐波一样,电网容量决定系统的谐波。

dxhb的发言严重了。他给变频器组成的传动系统说了5条有关谐波的严重性,讲过了。其实,变频器对电网的谐波(仅仅说对公共电网)应该不是很大,基波含量应该在95%以上,因为现在的变频器的输入,大多是不可控的整流元件,谐波很小,如果采用IGBT组成的整流回馈单元,基波含量还大,功率因数近似为1,基本没有波形畸变。如果加装L和LC滤波元件,完全可以满足电网要求。净化电网、绿色环保。

对于变频器的输出谐波,他面对的是电机,消化在电机上,或者采取措施消化在滤波元件里。这是系统设计者的事情,与公共电网没有关系。

网友A:
谐波在传动系统专业里,是一个术语,是一个概念。在电力电子技术、电源技术、传动技术专业基础里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应该知道他的起因和受它影响的环节、因素,应该从原理上理解他的产生与存在。才能正确地认识它、抑制它。我们讨论它,要建立在认识它的原理之上。

另外还有了解一些国家电力电网的相关法规和指标。对我们设计系统时作参考依据。

网友D:
如果采用IGBT组成的整流回馈单元,基波含量还大,功率因数近似为1.

---- 功率因数近似为1. 是变频器的电容补偿结果.

加装L和LC滤波元件,满足电网要求。净化电网、

输出谐波,他面对的是电机,消化在电机上,或者采取措施消化在滤波元件里。这是系统设计者的事情,与公共电网没有关系

----(资料表明只有少数消化在电机上)消耗了谐波,节能怎么体现?相信,所有搞变频器节能的都不会消耗谐波.这可是变频器节能的  ‘核心秘密.’

只要有确切的科学依据,相信所有人,都赞同使用变频器.
因为,本人在实践中发现,变频器节能远非理论想象的那样.还有很多问题.
谐波对电网的危害.我通过,发电机的使用情况,也确切地证明了.
----完全相同的工况,发电机的电量比变压器多很多.发电机的容量下降近30%.

真诚希望大家用实际测量的数据,来深刻认识变频器.

还想说明的是:实际上,60%的变频器使用,是没有意义的.
如. 变频供水.肯定没有水塔供水节能.廉价.可靠.与健康.
---水塔,可以释放水中部分致癌的氯.有存储功能. 水塔污染,只是
密封不好与疏于管理.

网友A:
科技界也要与时俱进了。嘻嘻嘻。技术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网友D:
科技是双刃剑.泛科技的危害非常普遍与严重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科技是双刃剑.泛科技的危害非常普遍与严重 .
这点我完全同意。在科技的背后不乏有商业炒作。尤其是现在,商品经济,就连搞技术的也打着普及推广的招牌,进行技术欺骗。

网友E:
楼上的话,完全同意。

打着科技的牌子抄作还说的过去,但是误导别人就不好了。

网友D:
多加油,少灌水.

以节能的名义,毫无意义地使用变频器,可以视为一种市场营销.
(前面已经提到)

如果,变频器确实有非常严重的危害.就太不应该.
本人也咨询过一些大的公司.均没有明确结果.
相信,论坛上一定有高手解惑.

网友F:
相关内容可以百度:变频器的谐波危害。dxhb对这些很清楚。我看了一部分这方面资料感觉变频器节能不是很好,运动控制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变频器的谐波可以通过专用设备进行定量的检测.然后通过特定的软件进行展开.加装滤波元件也只是在消耗能量而已.

网友H:
个人见解,请多指教。就现在掌握的一点资料,变频器当初的设计目的是以实现鼠笼式电动机的无级平滑调速为主要目的而出现的。最初没有考虑节能的环节。在现在从实际看来,其主要目的是实现系统的自动控制,以及相对与老式控制方式来说更为精确的控制方式。
节能,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多少考虑过。

网友D:
生产单位应该知道.但是不会告诉你.
我打了不少800电话,基本是不可奉告!

网友G:
哪果有哪个厂家敢说出来,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滞销.富士G11的谐波就很大.

网友A:
顶起此帖。有话要说。

这个题目,属于个性化范畴。比如说,今天,我就拿了一个瑞士LEM公司的钳型电量谐波分析仪,对一台11kW电机和变频器组成的传动系统,进行了测试。电动状态,视在功率17KVA,有功功率16kW多,功率因数-0.99,电压波形畸变率2%,电机输出功率10kW;发电状态,视在功率9KVA,有功功率-8kW多,功率因数-0.987,电压波形畸变率2%,电机轴功率10kW;变频器采用的是西门子的MM440,控制方式无转速传感器矢量控制(SLVC),发电状态,采用AFE回馈电网技术,国产装置。

我想,从上面提供的测试数据,应该肯定变频技术对电网侧反作用的情况,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状态,对网侧的影响不大,而且功率因数极高,电压波形畸变率优于国标规定的限值;发电状态就更乐观了,馈电再利用率接近100%,这是直流传动系统无法比拟的。

需要强调,这是个例。因为我是按照设计规范配置的进线电抗器与正弦波滤波器于网侧。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指标也许要坏一些。但是,我是想告诉楼主,变频器的传动技术发展至今,是传动技术的推新和进步,并不是像认为得那么糟糕。糟糕的都是不规范的设计与技术滥用。是电网无政府状态管理的结果,不能归罪于变频技术。

建议自己添置一个便携式的电量谐波分析仪,对你怀疑的系统做一个测试,就会一目了然。概论变频器节能与否,概论变频器污染电网或者净化电网,都是盲目主观的。只有具体应用、具体分析、具体测试、具体结论,才是客观唯物的。

网友G:
不知斑竹用的谐波分析仪是何种档次的?是专业级还是业余级的?如果是一两万元的根本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I:
同意22楼观点,变频器在电机调速方面是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斑竹用的谐波分析仪是何种档次的?是专业级还是业余级的?如果是一两万元的根本不能说明问题.

有理.请斑竹说明.
同时也请斑竹不要再用功率因素说事.
配电系统,大家都进行了电容补偿,再搞就地补偿,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J(2006-11-02):
很高兴遇到了同道,和感兴趣的dx讨论一下。目前,全国都在节能,变频器节能是搞电的都可能遇到的事情。变频器节了多少能,谁说得清楚?国家标准对用户注入电网的谐波电流、用户就地的谐波电压都有限制。超过了可以要求用户安装交流滤波器,避免谐波对其他用户的影响。但现在执行情况如何,有谁知道?
24楼的弟兄说了一个例子,首先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想问的是,你的谐波分析仪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你测量的功率有没有分清总功率和基波、各次谐波功率?你说的是电压波形畸变率,请问电流波形波形畸变率是多少?因为电压波形波形畸变率是与系统的容量有关系的。这一参数在不同的系统容量下是变化的,而且一般的通用变频器由于采用二极管整流桥及直流部分是大电容的原因,其电流波形畸变率非常严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参数,不知道老兄是不是有所忽视。若蒙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J:
我想就变频器节能问题再讨论一下。如有错误各位弟兄尽可指出。

讨论节能,只讨论变频器自身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结合工艺实际情况及驱动设备的性质才比较说得清楚。
一般来说,电动机驱动的设备大多是各种泵、风机、及压缩机。就泵类中的水泵来说,转速与流量成正比、扬程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风机情况与之类似。因此电动机的转速一旦下降、功率下降得就更多,这是没有疑问的。

同时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果水泵、风机是通过阀门和风门进行调节的,也就是说负载情况是在变化的话,那么应用变频器就一定可以节能。但是定量的分析难度比较大,这主要因为功率测量问题、变频器自身功耗问题困扰人。希望有搞这方面专业的DX谈一谈。

网友K(2013-06-02):
今天看到一篇老贴[讨论]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到底有多少?也来说说。我们在实际对有变频器的单位测量过很多。就单个变频器而言,谐波主要是五次。含量一般都在50%以上。是不是一定有危害。这就不一定。就像版主说的一样。要看在电网中的含量高不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是补偿电容可以把谐波放大。所以有变频器的地方,补偿电容一点要加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