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我把程序导入仿真软件,怎么让他仿真阿,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序
LD     I0.0
TON    T37, 30

LD     T37
=      Q0.0
导入后,运行怎么没有什么反应阿,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还要设置别的什么参数阿 。
刚刚接触多多指教阿。

网友A:
我更惨,我一运行仿真软件,出现一个画面后就死机了,我的系统是WINXP家庭版,不知为何?

楼主:
您再 装一下,我的刚开始也死机过一次,后来几次特别的慢,运行五六次后就正常,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

网友B:
软件装好了吗?

网友C:
去下载一个仿真程序的教程就OK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我都是这样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