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9-17):
各位大虾好,我现在有个concept的编程请教
处理器使用昆腾系列140 cpu 11302,aci 0300一个,aco 0200一个
一路模拟量输入,一路模拟量输出,做一个pid调节程序。
请问用ll984该怎么编程?
我用concept2.2,请哪位大虾能指导一下不?

网友A:
我编过,只是太麻烦,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

网友A:
需要占用30来个空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所需参数也需要通过数据运算块填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