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7):
求教磁粉控制器的电源怎样做,我做了个稳压可调的电源,三端稳压器LM338K5A电流,
一上电就烧拉,应该怎样做一个简单的可调直流电源,在0---24 之间电流要5A左右,谁教我
谢谢.

网友A:
教你一招。这个电源是一个粗糙的电子电路(确实是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对于不了解磁粉制动器的人来说,也许还是神秘的。你可以在网上搜索磁粉制动器制造商,然后索要其产品说明书,就会看见制造商推荐的磁粉制动器电源电路。

你的三端稳压电源一上电就烧了。还是5A的。为什么呢?你一定很奇怪。幼稚。你是否看了那个稳压电源的功率是多大?做电子电路,电压、电流、功率都要注意,其中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元件就会完蛋。三端稳压器,属于模拟器件,在调节电流过程中,尤其是低压大电流的时候,管功耗很大,如果不散热,立马就会烧管子。

这种电路,要么采用PWM开关电路调功,要么采用可控硅调功。管功耗小,比较安全。而且,励磁线圈的两端要加接反向的续流二极管。这些都是常识,但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

网友B:
任工讲的到点了.励磁线圈的两端要加接反向的续流二极管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