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8):
各位好,我的课题是关于温度的大滞后特性的控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热电偶检定炉,可是我上网很难查到有关这方面的现状和方法,马上要开题了,我的文献综述写的还是乱七八糟的,希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小女子先谢大家了,希望能提供查找这方面资料的途径。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我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说清楚一点啊.
是想了解热电偶是怎样检测温度的吗?

网友B:
我毕业的时候是做的高温炉的温度控制
但不知道温度的大滞后特性的控制是什么东西?是PID控制吗?

网友C:
串级控制;偏差控制;高级控制;超驰控制

楼主:
主要是想用预测模糊控制来对热电偶检定炉进行温度控制,检定炉是一个大滞后系统,我主要是针对大滞后这个特性进行研究就可以了,现在就是找不到有关这方面的控制的国内外现状啊。现在国内外针对大滞后系统的温度控制已经达到什么精度了,主要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D:
就是PID控制,我也是这个课题,热电偶采样,进行放大,然后过PID比较,再加个保护电路。
有模拟、和数字两种方法。图书馆文献很多,多上图书馆网络上查就能找到。

网友E: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个温度控制的课题,有采样,虑波,如果温度超过1000度要加上 线性化处理.

网友F:
复杂的回路的控制策略:
   应采用 规则 + 差量控制 (此方法本人已成功用于多个大型控制系统),规则+差量控制的重点在控制对象的规则模型的建立,规则模型的建立主要应由系统的设计人员来提供,或由控制对象的历史运行数据分析得来;如锅炉的减温水流量与锅炉负荷的函数关系应由锅炉的性能设计人员来提供。

   规则+差量控制中的差量(设定值与测量值之差)控制,主要用于在系统运行时在线调整规则模型内的参数(调整哪些参数由系统的设计人员定),使规则模型更接近真实系统。

   差量控制方法的选择: 对大滞后系统用模糊控制法,一般系统可采用常规PID方法。

   规则 + 差量控制方法可用于多输入多输出复杂系统。

   规则 + 差量控制的特点:有自学习功能(对被调整参数的记忆),对操作人员的经验依赖性不强,控制精度高,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