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8):
请问各位大侠进行变频器的自学习功能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就目前的变频器产品,具备自学习功能的,主要是为了给受控电机建立数学模型,以便更好的实现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匹配控制。

以西门子的MM4系列为例,自学习功能也称作自识别功能和优化功能。自识别是对受控电机的内部参数进行检测,然后建模,优化功能是对受控电机做动态的测试,以确定PID的闭环传递函数。使变频器与受控电机组成的传动系统,获得最佳的动静态指标。

网友B:
多谢楼上的精辟解释!
我想在问一下:我们用的是安川的Varispeed系列变频器,驱动75KW的电机。说明书上也是有
自学习功能的说明。但是我们在设定调试中,也没有用这个功能。只是将电机的一些铭牌数据和最基本的控制要求输入变频器。我们也用了PID控制功能,来控制母管的压力。
没有用自学习功能,要什么不好呢?

网友A:
如果经验参数可以使用,运行中没有发现电磁噪声、电机振动等控制不稳定的问题,也可以呀。但是传动系统的东京台指标如何?这是你自己掌握和评价的。这里就无法评论了。好与不好你说了算。

网友C:
应该是指PID参数的自整定

网友D:
就是自整定嘛.不只是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也有的,不过可能就是叫法有区别,在一些情况下,没有经过优化参数,会发生某些报警.其它的一些温控,压力的控制仪表也有这个功能,提高精度,减少误差是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