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5-09-18):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其控制要求是这样的:两台马达(变频器控制),一台带动压机,另一台带动料机.要求两台同步.它是用两个接近开关分别测两台马达的速度.先人工设定料机的速度,仍后通过PLC把接近开关测得的两台马达的速度作比较,输出一模拟信号给压机变频器,逐步调整压机的速度,使得两台电机同步.
    问题是接近开关输入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数字量.PLC是怎样将这数字量转化成模拟信号的.
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测算频率不就可以了么?比如一分钟几个电平,为什么不用测速发电机来做呢?这样三菱FX1N加一个3A模块就OK了

楼主:
我也感觉是测频率,但我用S7-200不知道用什么指令将频率转化成模拟量给变频器。

网友A:
当然是需要DA模块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