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8):
本人也算是学电机出身的,但最近搞变频器遇到了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将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50HZ的情况下,当变频器频率超过50时,其输出是恒功率,则根据公式P=N*T/9550可知速度上升,则转矩下降。如果将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100HZ,那么变频器频率超过50-100HZ时其输出功率就不是恒功率,则速度上升,则转矩不会下降。这么一来,根据公式P=N*T/9550则其输出功率会大于额定功率,电机会烧毁吗?
         哪位高手能教导一二。本人感谢先。

网友A:
你是使用者,照足手册做就OK了。理论研究回学校去

网友B:
楼主问了一个电机学和传动基础的概念问题。有点意思,想听听有没有人对此发言。期待中...。

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时,楼主发了27各帖子,怎么积分和经验值却是负的?是不是在那个板块里淘气了?嗯?

网友A:
基本频率设为100HZ,应该不会烧的,往低调才会烧吧?听说变频器是V/F恒定的,调低基本频率,电压升高就可能烧电机了。不信找个新电机烧烧看,呵呵~开玩笑的说

网友C:
其实,你将基本HZ改为100的话,如果电压还是设定在额定电压的话(当然你也只能是设定这么高),那么压频比比50HZ下降一半。但是功率还是额定功率不会变的,因为电压能再升高。这时转速会上升,转矩下降。所以在10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过了100HZ才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B:
楼上讲得好。

楼主:
感谢任工和hwliu1492的支持,但hwliu1492的回答没答到点上。我的意思是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50HZ的情况下,假设它刚好运行到50HZ时,其速度是1500,其功率为P=1500*T/9550。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100HZ的情况下,假设它刚好运行到达100HZ时,其速度是3000,其功率为P=3000*T/9550。则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100HZ的情况下的功率是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50HZ的情况下的两倍。除非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50HZ的情况下的转距是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为100HZ的情况下的转距的两倍,则两者功率才相等。但它门的转距是一样的。
    那么会不会电机烧毁呢?

网友D:
我的理解为:
     基频设为50HZ,则对应的转速为1500转/分时,如果电机能够提供的转矩为T的话,则3000的转速时,电机能提供的转矩为T/2。对后者来说,此时的基频为100HZ,则50HZ——100HZ仍在基频以下,应为恒转矩调速,但此时电机能提供的最大转矩为T/2。

楼主:
但我看到变频器显示的两种情况下输出电流基本一样,那么两种情况下转矩应该是不变的。若转矩是不变的,根居公式P=N*T/9550来看两种情况下功率差一倍。但根居公式P=U*I来看两种情况下功率又相等。
   哎,头痛ing.

网友D:
再补充一点,当负载转矩低于电机的额定转矩时,电机输出的转矩应等负载转矩。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果负载低于T/2,则电机输出转矩均等于负载转矩,即两种情况下电机的输出电流是一样的。
如果负载转矩(假设为3T/4)高于T/2,则当基频定于100HZ时,负载转矩高于电机的额定转矩,电机就会发热甚至就会损坏,变频器就有可能会报井;而当基频设为50HZ,负载转矩3T/4仍小于额定输出转矩,电机及变频器仍可安全运行。

网友E:
现在的讨论是基于你的变频器是V/F模式电压型的的,你实际的变频器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是不是V/F模式?我建议你用示波器测下100HZ时输出电压电流————注意示波器测!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简单的想一下,同样的电机和负载,其中一个是另一转速的两倍,所消耗的功率能一样吗?

网友F:
楼主居然把任工和各位高手都给蒙骗了。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对,频率都改变了,还能按照P=U*I这个最原始的公式考虑功率损耗的大小吗?剩下的大家自己考虑吧.第二个公式可以用,不过最好还是进一步演变.

网友B:
哈哈,楼上厉害。我已经将你的帖设为精华帖了。为什么?就这么两句话,精华在何处?就在于楼上动了脑筋了。

针对楼上的帖子,有感而发。其一,看帖要细致,回帖才可准确。其二,动脑筋,才能破解问题。楼上的发言,所以精华,是因为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其实电机传动原理没有变,只是参数变化了。分析问题的方法依旧。

传动控制里面的问题有时候只能意会,无法言传。好像语言限制了表达吧?哈哈。

此楼的问题,挺有趣。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始终会在基础的问题上打转?

网友H:
引用5楼的说法,“其实,你将基本HZ改为100的话,如果电压还是设定在额定电压的话(当然你也只能是设定这么高),那么压频比比50HZ下降一半。但是功率还是额定功率不会变的,因为电压能再升高。这时转速会上升,转矩下降。所以在10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过了100HZ才是恒功率调速。” 说的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简单的想一下,同样的电机和负载,其中一个是另一转速的两倍,所消耗的功率能一样吗?

理论上的东西,俺搞不太清楚.问题简单化...

网友J:
我真的让大家弄糊涂了.我感觉中,好象在加速过程中,输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在稳速运行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负载转矩,

网友K:
能否烧毁电机,是否只是在启动时,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能否烧毁电机,是否只是在启动时,有影响
当然不能烧电机.是起动无力.简直是L J用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简单的想一下,同样的电机和负载,其中一个是另一转速的两倍,所消耗的功率能一样吗?

理论上的东西,俺搞不太清楚.问题简单化...

我是菜鸟,不知道电机在空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真的让大家弄糊涂了.我感觉中,好象在加速过程中,输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在稳速运行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负载转矩,
我是菜鸟,不知道电机在空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上面的引用错了,请大家批评

网友M:
I SEE
这下就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M:
马达转速可调范围
马达转速调慢时就不转了,或者转起来不顺畅,这个该怎样解释呢?

网友H:
在50—100HZ时不是恒转矩了
如果把基频从50改到100HZ,除非在100HZ时,电压才为额定电压,但这时,电机的力矩可大大小于额定力矩了,因为在50HZ时,电压只有额定的一半了。
如果,要力矩不变,在50HZ时就输出额定电压,在50——100HZ之间,仍保持V/F不变,如果电机不会被烧(这是不可能的!),仍不是恒转矩,因为电机励磁已经饱合了,转矩大不了多少了。

网友N(2005-12-21):
楼主的问题很好笑,其实是基础不过关的问题!
我们通常用的异步电动机是恒转矩输出的电机,其工作频率不得大于额定频率。否则的话有多少电机就烧多少!
而通常用的变频电机或者称为矢量变频电机,你就可以看到,多少赫兹下为恒功率,多少赫兹下为恒转矩.....
你如果有心肠去算算的话,你会发现其转矩会低恒功率状态下很多!!·

不知楼主明白了没有??

网友H:
不明白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问题很好笑,其实是基础不过关的问题!
我们通常用的异步电动机是恒转矩输出的电机,其工作频率不得大于额定频率。否则的话有多少电机就烧多少!
而通常用的变频电机或者称为矢量变频电机,你就可以看到,多少赫兹下为恒功率,多少赫兹下为恒转矩.....
你如果有心肠去算算的话,你会发现其转矩会低恒功率状态下很多!!·

不知楼主明白了没有??

我就不明白了,谁说的普通异步电动机不能运行在工频以上啊,完全可以的,而且,把额定为50HZ的电机拿到那些电网频率为60HZ的国家,一样可以用!

网友O:
楼主的问题的结症是将负载隔离开来讨论了一个不存在的过程。
首先我们称恒功率控制讲的是变频器和电机的统一体,是指确有一个具有恒功率特性的负载
存在和一个能控制这个过程的调节系统,如果要讨论50HZ以后的的负载特性,首先电机的运行到50HZ。
首先,就楼主给出的情况,尽管你可以设定基频在100HZ,如果你不带负载,不会出现你期望的功率大于额定功率,而是零。
其次,如果你设定基频为100HZ,带一个额定频率是50HZ的电机,这种用法就是错误的我想没有人会这样用。如果你坚持这样使用,会出现你期望的相反情况,电机会得不到正常的激磁。你假设推断的条件的电机为50HZ电机,当电机达到这个频率时应是额定电压,而假设设定100HZ为基频时电压应该为额定电压,则50HZ时只有额定电压的一半。电机会因激磁不足过电流跳闸,所以50HZ都达不到,怎么能看到50HZ以后的情况。
所以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条件拿了一个不相关的公式在做推断。

网友P:
说的好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问题的结症是将负载隔离开来讨论了一个不存在的过程。
首先我们称恒功率控制讲的是变频器和电机的统一体,是指确有一个具有恒功率特性的负载
存在和一个能控制这个过程的调节系统,如果要讨论50HZ以后的的负载特性,首先电机的运行到50HZ。
首先,就楼主给出的情况,尽管你可以设定基频在100HZ,如果你不带负载,不会出现你期望的功率大于额定功率,而是零。
其次,如果你设定基频为100HZ,带一个额定频率是50HZ的电机,这种用法就是错误的我想没有人会这样用。如果你坚持这样使用,会出现你期望的相反情况,电机会得不到正常的激磁。你假设推断的条件的电机为50HZ电机,当电机达到这个频率时应是额定电压,而假设设定100HZ为基频时电压应该为额定电压,则50HZ时只有额定电压的一半。电机会因激磁不足过电流跳闸,所以50HZ都达不到,怎么能看到50HZ以后的情况。
所以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条件拿了一个不相关的公式在做推断。

就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