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8):
本人想请教:
   温控器 的主要三个参数P(比例带)、I(积分时间)、D(微分时间)的具体实际意义,三个参数如何配合进行手动调节。

  我单位的温控器主要控制蒸汽伐门的开启度。通过自动演算的效果不佳,伐门的开启度稳定在在23%,希望手动调节,使其稳定时的开启度比较小。在5%左右。。。。
 不知怎么调节???

网友A:
楼主:先看你用什么品牌的温控器.还有多了解了解温控器的PID说法...呵呵.一般的PID都有自整定的.要不然就得根据经验取PID了.呵呵.具体可以跟我联系互相探讨.0755-83125083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