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8):
冒昧请教
--------------------------------------------------------------------------------
你好,我在用变压器给蓄电池充电时,我用万用表测变压器空载电压怎么大大超出设定输出值呢?
然后接上蓄电池测两端电压,显示又是设定值
想请教一下其中原理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32A电流最小可以用多粗的导线?
-------------------------------------------------------------------------------
这是收到的一个网友的来信,转贴在这里。公开讨论。其实严格的讲,这个题目属于电工专业的,不是传动专业的。

第一,关于变压器的空载电压为什么比满载时高?我手头没有教科书,记得在电工手册和电路分析的课本里,涉及变压器的原理和制作,都讲了这个问题,你自己看看书,就会明白的。一般的,空载电压比较高,是变压器制作时原副边的线圈匝数决定的。这里需要计算。值得提醒的是,有些变压器的制造商,为了偷工减料,将线圈的匝数少绕,尽管原副边的匝比不变,但是空载电压很高,而一带载,电压立马下降,带载时间久了变压器发热,甚至损坏。这是要注意的。检查的方法,就是给变压器副边加载,看副边的电压是否下降很快。就知道变压器的质量、材料如何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32A负载电流的最小线径,如果是我,就采用10平方截面的线径。如果不是长期连续工作6平方截面也可。选择电流与线径的关系,涉及导线材料的载流量,也涉及到导线的质量,还涉及到导线电流的工作制。所以一般都是经验选择,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总的原则是,导线在工作时,导线表面不发热,如果发热超过80度,是不允许的,如果超过60度,长期发热,将加快导线的老化。也是不可取的。

网友A:
好多好学的人啊,我是只想知道,什么够用能用就OK的,不管什么细节的。因为你知道变压器的功率和电压等符合设计要求就OK了,导线查一下国标手册就可以了。都是现成的东西,又不要自己做,原理太清楚没用。就像以前学单片机,自己还要做电路板,现在组合单片式的PLC都出来了,编程迅速了N倍,还为了几百块钱浪费时间太不值了,除非你批量非常大。而且现在普遍采用更有效率的开关电源了,充电带过充保护的充电器也不贵的。何必自己做呢?

自己装音响的时代过去了,要学会利用已经成熟的工业产品,不要什么都自己做,那样只能浪费时间和金钱。要学会整合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

楼主:
楼上的观点不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对基础理论概念模糊,你整合的好别人的产品吗?基础还是要的。皆有他人的成果是对的。整合也是一种创新。也许要扎实的基本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