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18):
谁知道 日特卷线机用的NSC10是不是属于PLC类?

网友A:
摆 线 泵 使 用 说 明
(含电机一体型和底座型)

 Trochoid Pump 摆线泵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此操作,注意以下情况。
警告:不按指示操作可能会发生伤亡事故。
注意:必须正确地安装油泵和电机,以免装置损坏,事故发生。安装时有不明之处,请与本公司联系。
使用液体
警告:不能使用汽油等挥发性液体,以免发生爆炸及火灾。在使用燃料油或特殊介质时,必须贴上标签说明泵的最高压力限制。
注意:必须使用润滑性的液体,否则泵会发生磨损和火灾。本公司提供给用户的是油泵,如要使用油以外的液体时请与本公司联系。
液体温度和粘度
警告:使用高温液体,请注意不要接触泵体,以免发生伤害。
注意:使用液体温度范围:-5~80℃,液体粘度范围:10~500mm2/sec,否则会使泵的寿命缩短,性能下降。使用低粘度冷却剂时,若有压力限制,请严格控制最高压力。有特别使用请与本公司联系。
环境温度
注意:摆线泵使用的环境温度:-20℃~40℃,电机使用的环境温度:-10℃~40℃,请在此范围内使用。否则泵和电机会损伤。请严加防范。
4. 配管说明
注意:泵与管连接必须密封,若配管较重时要使用支架。接头与泵在旋紧时要注意密封和扭矩,另外要注意清洁。油泵内吸入不良东西,会损伤油泵,导致事故。接头与油泵连接时,请选用相应的拧紧力矩。

口 径 Rc 1/8 Rc 1/4 Rc 3/8 Rc 1/2 Rc 3/4 Rc 1 Rc1 1/4 Rc1 1/2
最大力矩N.m 10 20 20 25 30 70 80 90

注意:摆线泵的转速在1000----2500min-1时,泵的吸程在1m以下,吸入压力在-0.03MPa以内。另外吸入管请使用管内液体流速小于1.5 m/sec的配管。流速过大,管路中易产生气泡,从而加大泵的振动、噪音、损伤。
注意:若液体中有异物,也会损伤油泵,缩短使用寿命。请使用过滤器。(通常使用150mm)
注意:过滤器必须经常清洗,如不清洗也会产生杂音振动,减少寿命。所以请定期清洗。
5. 驱动方法
警告:请按照泵正确的旋转方向使用,若方向错误,会发生喷油的事故,也会造成污染环境、滑倒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请正确使用。
注意:摆线泵轴的径向力和轴向力跳动度必须在0.05以内,不然油泵会出现故障。
6. 冷却剂用泵
注意:切削液内有切削的杂物,如果不使用过滤器,会损伤油泵。请使用60 mm以上的过滤器。
注意:在切削过程中不能使用清水,如果使用会损坏油泵,请使用切削液。
注意:如果使用油性黏度高的切削液时,所需动力增加,若使用通常配合的泵和电机。
7. 安装和清洗油泵
注意:安装油泵时,必须非常干净,不能有杂物在管道和油泵内,也不能有空气进入,不然会产生异响,损伤油泵。
注意:请按照压力表的操作范围清洁或替换压力表的指针,或其他元件,保持压力表的准确性,不然也会损伤油泵。
注意:在清洁压力表或替换针头和元件时,请注意不能进入空气,特别是泵与配管的接头处的配管内、油泵内,否则会损伤油泵。请清洁后拧紧接口。
8. 益流阀
注意:油泵带有“VB”型号的是说明该泵带有益流阀。当溢流阀用作安全阀时,吐出口阀门完全关闭时间请不要超过30秒,益流阀是内部循环,关闭时间过长会产生不良情况。
注意:带VB型的油泵是带益流阀的,当溢流阀用作调节阀时,它的吐出量不能超过50%,不然会使泵过热和损伤。
参考:如遇上诉情况,请选用VBD型的益流阀,可装在吐出口侧管道上。
9. 泵与机体一体型连接
注意:电机和机体一体型连接的泵,为安全起见,请不要把电机和泵头拆装,请不要打开安全盖或把安全盖取走。
注意:如要使用变速机,请查看说明书、图纸,熟读后再使用。
10. 泵与电机底座型连接
11. 电机的使用
停电时或操作结束时,必须切断电源。
正确使用电机的接线插座和接线板。接线时确认旋转方向和泵的进油口、出油口,以免损伤机器。
电机接线不能过长、扭曲、拉升、碰压,以免发生漏电。
电机配有保护装置。只有过载保护和电气设备基本技术要求的配备,推荐使用防漏电和断电装置。
正确使用接地线
请不用随意搬动接电箱。
长期使用的电机,如发现异响和发热,请停止使用。
油泵和电机上的铭牌,请不要让物品挡住,要保持能看清楚,并按照铭牌上的参数使用。
电机不要另外使用,它是专用电机,以免发生故障。
电机周围不能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电机周围要通风,不要放置障碍物,若得不到正常冷却会使电机过热而烧坏。
12. 安全事项
为了保护儿童,请不要让儿童靠近。儿童看不懂所写的安全事项,儿童不理解安全的重要性。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请在使用时准备好灭火器
电机使用的场所,要有明确关闭电源的方法指示。
用户购买油泵和电机后必须对操作者做彻底的安全教育,完全明白方法后,方能操作。
在搬运、安装、配线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不然会损坏机器。
在打开包装时,请注意上下,不要倒放,注意安全。
购买产品后,到货时,请确认型号是否正确,以防搞错。
在搬运过程中,不要随意打开包装,以免损伤机器。
在运输过程中,不要把会移动的物品靠近包装,防止碰击,损伤油泵。
油泵上的铭牌是纸做的,请保持清洁,安装时不要损坏,请做好保护措施。
油泵安装好后一定要检查,特别是检查是否漏油,有否异常声音,发热情况,如有问题与本公司联系。
本品报废时,可当一般产品做报废处理。
用户如买回去后自己改造,本公司不保证质量。

本说明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日本油泵株式会社Nippon Oil Pump Co, Ltd NOP 是日本三大专业制泵企业之一,具有九十余年的油泵生产销售历史,NOP油泵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摆线齿轮泵(Trochoid Pump)是日本油泵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该泵具有体积小、耐用寿命长、噪声低、高排量等优点, 适用于润滑系统中的低压连续或间断供油润滑,对机床、纺织机械、印刷机械、轻工机械等尤为适用。
产品型号: TOP-10AVB TOP-11AVB TOP-12AVB TOP-13AVB TOP-10MA TOP-11MAVBA TOP-12MAVBA TOP-13MAVB  TOP-204HBVB TOP-206HBVB TOP-208HBVB TOP-210HBVB TOP-212HBVB TOP-216HBVB TOP-220HBVB TOP-204HBMVB TOP-206HBMVB TOP-208HBMVB TOP-210HBMVB TOP-212HBMVB TOP-216HBMVB TOP-220HBMVB  TOP-204HWMVB TOP-206HWMVB TOP-208HWMVB TOP-210HWMVB TOP-212HWMVB TOP-216HWMVB TOP-220HWMVB TOP-N320HVB TOP-N330HVB TOP-N340HVB TOP-N350HVBTOP-330VVB TOP-340VVB  TOP-350VVB TOP-1RA-100 TOP-1RA-200 TOP-1RA-300  TOP-2RA-4C  TOP-2RA-8C  TOP-2RA-12C GPL-150IVB GPL-200IVB GPL-250IVB TOP-2MY200-203HBMVB TOP-2MY200-203HBMVB TOP-2MY200-204HBMVB TOP-2MY200-206HBMVB TOP-2MY200-208HBMVB TOP-2MY200-210HBMVB TOP-2MY400-204HBMVB TOP-2MY400-206HBMVB TOP-2MY400-208HBMVB TOP-2MY400-210HBMVB TOP-2MY400-212HBMVB TOP-2MY400-216HBMVB TOP-2MY750-204HBMVB TOP-2MY750-206HBMVB TOP-2MY750-208HBMVB TOP-2MY750-210HBMVB TOP-2MY750-212HBMVB TOP-2MY750-216HBMVB TOP-2MY750-220HBMVB TOP-2MY1500-204HBMVB TOP-2MY1500-206HBMVB TOP-2MY1500-208HBMVB TOP-2MY1500-210HBMVB TOP-2MY1500-212HBMVB TOP-2MY1500-216HBMVB TOP-2MY1500-220HBMVB

网友A:
摆 线 泵 使 用 说 明
(含电机一体型和底座型)

 Trochoid Pump 摆线泵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此操作,注意以下情况。
警告:不按指示操作可能会发生伤亡事故。
注意:必须正确地安装油泵和电机,以免装置损坏,事故发生。安装时有不明之处,请与本公司联系。
使用液体
警告:不能使用汽油等挥发性液体,以免发生爆炸及火灾。在使用燃料油或特殊介质时,必须贴上标签说明泵的最高压力限制。
注意:必须使用润滑性的液体,否则泵会发生磨损和火灾。本公司提供给用户的是油泵,如要使用油以外的液体时请与本公司联系。
液体温度和粘度
警告:使用高温液体,请注意不要接触泵体,以免发生伤害。
注意:使用液体温度范围:-5~80℃,液体粘度范围:10~500mm2/sec,否则会使泵的寿命缩短,性能下降。使用低粘度冷却剂时,若有压力限制,请严格控制最高压力。有特别使用请与本公司联系。
环境温度
注意:摆线泵使用的环境温度:-20℃~40℃,电机使用的环境温度:-10℃~40℃,请在此范围内使用。否则泵和电机会损伤。请严加防范。
4. 配管说明
注意:泵与管连接必须密封,若配管较重时要使用支架。接头与泵在旋紧时要注意密封和扭矩,另外要注意清洁。油泵内吸入不良东西,会损伤油泵,导致事故。接头与油泵连接时,请选用相应的拧紧力矩。

口 径 Rc 1/8 Rc 1/4 Rc 3/8 Rc 1/2 Rc 3/4 Rc 1 Rc1 1/4 Rc1 1/2
最大力矩N.m 10 20 20 25 30 70 80 90

注意:摆线泵的转速在1000----2500min-1时,泵的吸程在1m以下,吸入压力在-0.03MPa以内。另外吸入管请使用管内液体流速小于1.5 m/sec的配管。流速过大,管路中易产生气泡,从而加大泵的振动、噪音、损伤。
注意:若液体中有异物,也会损伤油泵,缩短使用寿命。请使用过滤器。(通常使用150mm)
注意:过滤器必须经常清洗,如不清洗也会产生杂音振动,减少寿命。所以请定期清洗。
5. 驱动方法
警告:请按照泵正确的旋转方向使用,若方向错误,会发生喷油的事故,也会造成污染环境、滑倒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请正确使用。
注意:摆线泵轴的径向力和轴向力跳动度必须在0.05以内,不然油泵会出现故障。
6. 冷却剂用泵
注意:切削液内有切削的杂物,如果不使用过滤器,会损伤油泵。请使用60 mm以上的过滤器。
注意:在切削过程中不能使用清水,如果使用会损坏油泵,请使用切削液。
注意:如果使用油性黏度高的切削液时,所需动力增加,若使用通常配合的泵和电机。
7. 安装和清洗油泵
注意:安装油泵时,必须非常干净,不能有杂物在管道和油泵内,也不能有空气进入,不然会产生异响,损伤油泵。
注意:请按照压力表的操作范围清洁或替换压力表的指针,或其他元件,保持压力表的准确性,不然也会损伤油泵。
注意:在清洁压力表或替换针头和元件时,请注意不能进入空气,特别是泵与配管的接头处的配管内、油泵内,否则会损伤油泵。请清洁后拧紧接口。
8. 益流阀
注意:油泵带有“VB”型号的是说明该泵带有益流阀。当溢流阀用作安全阀时,吐出口阀门完全关闭时间请不要超过30秒,益流阀是内部循环,关闭时间过长会产生不良情况。
注意:带VB型的油泵是带益流阀的,当溢流阀用作调节阀时,它的吐出量不能超过50%,不然会使泵过热和损伤。
参考:如遇上诉情况,请选用VBD型的益流阀,可装在吐出口侧管道上。
9. 泵与机体一体型连接
注意:电机和机体一体型连接的泵,为安全起见,请不要把电机和泵头拆装,请不要打开安全盖或把安全盖取走。
注意:如要使用变速机,请查看说明书、图纸,熟读后再使用。
10. 泵与电机底座型连接
11. 电机的使用
停电时或操作结束时,必须切断电源。
正确使用电机的接线插座和接线板。接线时确认旋转方向和泵的进油口、出油口,以免损伤机器。
电机接线不能过长、扭曲、拉升、碰压,以免发生漏电。
电机配有保护装置。只有过载保护和电气设备基本技术要求的配备,推荐使用防漏电和断电装置。
正确使用接地线
请不用随意搬动接电箱。
长期使用的电机,如发现异响和发热,请停止使用。
油泵和电机上的铭牌,请不要让物品挡住,要保持能看清楚,并按照铭牌上的参数使用。
电机不要另外使用,它是专用电机,以免发生故障。
电机周围不能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电机周围要通风,不要放置障碍物,若得不到正常冷却会使电机过热而烧坏。
12. 安全事项
为了保护儿童,请不要让儿童靠近。儿童看不懂所写的安全事项,儿童不理解安全的重要性。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请在使用时准备好灭火器
电机使用的场所,要有明确关闭电源的方法指示。
用户购买油泵和电机后必须对操作者做彻底的安全教育,完全明白方法后,方能操作。
在搬运、安装、配线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不然会损坏机器。
在打开包装时,请注意上下,不要倒放,注意安全。
购买产品后,到货时,请确认型号是否正确,以防搞错。
在搬运过程中,不要随意打开包装,以免损伤机器。
在运输过程中,不要把会移动的物品靠近包装,防止碰击,损伤油泵。
油泵上的铭牌是纸做的,请保持清洁,安装时不要损坏,请做好保护措施。
油泵安装好后一定要检查,特别是检查是否漏油,有否异常声音,发热情况,如有问题与本公司联系。
本品报废时,可当一般产品做报废处理。
用户如买回去后自己改造,本公司不保证质量。

本说明解释权归日本油泵株式会社中国办所有   请与沈先生联系 021-66401083

   日本油泵株式会社Nippon Oil Pump Co, Ltd NOP 是日本三大专业制泵企业之一,具有九十余年的油泵生产销售历史,NOP油泵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摆线齿轮泵(Trochoid Pump)是日本油泵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该泵具有体积小、耐用寿命长、噪声低、高排量等优点, 适用于润滑系统中的低压连续或间断供油润滑,对机床、纺织机械、印刷机械、轻工机械等尤为适用。
产品型号: TOP-10AVB TOP-11AVB TOP-12AVB TOP-13AVB TOP-10MA TOP-11MAVBA TOP-12MAVBA TOP-13MAVB  TOP-204HBVB TOP-206HBVB TOP-208HBVB TOP-210HBVB TOP-212HBVB TOP-216HBVB TOP-220HBVB TOP-204HBMVB TOP-206HBMVB TOP-208HBMVB TOP-210HBMVB TOP-212HBMVB TOP-216HBMVB TOP-220HBMVB  TOP-204HWMVB TOP-206HWMVB TOP-208HWMVB TOP-210HWMVB TOP-212HWMVB TOP-216HWMVB TOP-220HWMVB TOP-N320HVB TOP-N330HVB TOP-N340HVB TOP-N350HVBTOP-330VVB TOP-340VVB  TOP-350VVB TOP-1RA-100 TOP-1RA-200 TOP-1RA-300  TOP-2RA-4C  TOP-2RA-8C  TOP-2RA-12C GPL-150IVB GPL-200IVB GPL-250IVB TOP-2MY200-203HBMVB TOP-2MY200-203HBMVB TOP-2MY200-204HBMVB TOP-2MY200-206HBMVB TOP-2MY200-208HBMVB TOP-2MY200-210HBMVB TOP-2MY400-204HBMVB TOP-2MY400-206HBMVB TOP-2MY400-208HBMVB TOP-2MY400-210HBMVB TOP-2MY400-212HBMVB TOP-2MY400-216HBMVB TOP-2MY750-204HBMVB TOP-2MY750-206HBMVB TOP-2MY750-208HBMVB TOP-2MY750-210HBMVB TOP-2MY750-212HBMVB TOP-2MY750-216HBMVB TOP-2MY750-220HBMVB TOP-2MY1500-204HBMVB TOP-2MY1500-206HBMVB TOP-2MY1500-208HBMVB TOP-2MY1500-210HBMVB TOP-2MY1500-212HBMVB TOP-2MY1500-216HBMVB TOP-2MY1500-220HBM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