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请教: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V/F为一定值,电机的距频特性
        通常频率下降到多小,转距将大副下降.

网友A:
好象不一定,我手头拿到的资料,好的变频器比坏的变频器这方面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
这麽多人只看不回答,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B:
各厂家的变频器都不一样,看厂家提供的技术数据。不过好像都保密。一般来说接近0Hz。至于电机能不能转起来就要看电机的水平了啦!

网友C:
大多数V/F变频器在5~50/60ZH可以达到恒转矩输出,超过50/60HZ转矩就开始下降了.
如果是采用矢量变频,一般能在0.5~50/60HZ保证恒转矩输出,电机的输出都没有问题,如果长时间在低速运行,需要解决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