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求教:
     国产电动单梁葫芦吊的行走驱动锥形转子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当电机低速运行时电机自带的制动器能松开吗?

楼主:
喔,感谢解答。请问有没有使小功率锥形转子电机软启动的其它方法呀?

网友A:
有一种方式,  在电机的三相回路中的一相启动时串大功率电阻,50欧/500W 视电机功率大小. 电阻两端有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接触器来傍路. 时间长数为1~2秒.

楼主:
曾经用过这个方法,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和国外单梁葫芦吊车运行机构比起来效果差太远了。
哪位大侠研究过好的解决办法,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B:
可在电机三相电源逐步增加电压来起动,控制双反向可控硅的输出电压即可。我用过既经济效果也好。

网友C(2020-11-06):
变频器控制完全可以的  具体方法VX13182284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