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手头有一个项目,要求主机用工业pc
控制伺服电机的周期,力矩和起停。
想问问如果用工业pc不加任何控制卡,通讯卡,也没有plc
可以通过组态软件来控制下位机,即伺服电机么?
如果可以,一般是用什么线连接,接到pc的什么接口上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應該是可以只怕一般的組態軟件做不到喲
要用計算機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