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据我的了解,现在市场上还没有本安型的PLC。  各位高手,一个本安型的PLC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有没有高手知道哪里有生产本安型的PLC,多谢!

网友A:
不知你用在什么行业,据我所知还没有.不过你可以用普通PLC加放爆外壳.

网友B:
有本安型的模块。上个月我还用了8块Schneider--Quanturn系列的。
本安型的意思就是说模块本身输出的电源是安全的。不受干扰的。可以提供24V电源。现场变送器的电源可以直接由模块提供。

网友B:
只是太贵了点,是普通模拟输入输出的4、5倍左右。本安型的模块用在高爆高危险的的场所。一般地方不需要配这么好的模块。可以加好得配电器或是隔离器,做好防干扰的各项措施,相信就可以适应复杂一点的地方了。

楼主:
主要是想用于煤矿井下生产的,以前它们都是使用本安的小分站,用单片机做的,但是通讯上受到限制,如果用PLC我想会好一些。

感谢楼上的朋友,确实本安的东西很贵,比如隔离栅这些东西好像也是要500-1000元一个,并且没有几家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