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从增量式编码器到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A,B两相的相位先后判定方向,以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另外,增量值编码器很怕干扰,因为干扰而丢失脉冲,零点就不对了,又要重新去找零点。

这样的情况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或经常去找零点,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无需开机找零,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另外,绝对值编码器无需判定方向、累计计数,可直接读数,其响应也较增量的快。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价格,很多人以为会很高,其实,在同等刻线的情况下,绝对值编码器并不比增量的贵!现在工业化规模生产后,价格已经大幅度下来了,好比一个海德汉的9000线的增量值编码器和一个13位(8192)线的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并没差多少了。另外,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直接输出位置,无需计数模块及繁复的屏蔽抗干扰工作量,加上读数的可靠性不同而造成的效果不同,绝对值编码器的综合应用成本比增量值编码器是减少的。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楼主:
GA60系列高精度绝对值编码器  --GEMPLE
* 绝对值光电码盘
* 高达16位的分辨率
* 进口光码盘与ENCODER模块
* 电源电压宽范围5~30Vdc,极性保护
* 并行电压型输出,可直接连接各种设备
* 夹紧法兰,国际标准型外形
* 远低于同类的价格

特性参数:
工作电压:  5-30VDC  极性保护
消耗电流: 〈200mA
输出信号:  并行16位*1    5-30Vdc电压输出型*2
输出代码: 格雷码  (循环码)
分辨率:   最高16位,65536线 (10—16位可定货选择)
准确度:   重复性±40"(16位)
工作温度:  -20--80℃
防护等级: IP65
允许转速:  3000转/分(从高位起13位)
1000转/分 (全16位)
连接电缆:  1.5米电缆带并行插针
外形特征:  夹紧法兰*3,外径60mm长度67mm(不含转轴)
转轴:     轴径10mm ,长度20mm,含D型平面

*1并行10位—16位可定货选择
*2其他输出形式如RS485、RS232可定货选择
*3其他安装法兰形式可定货选择

16位绝对值编码器的定货型号:GAS 60 R16 E 2 10

资料备索gemple@online.sh.cn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楼主(2005-11-23):
绝对值编码器不能简单地说只是掉电记忆功能,其实运动控制很有必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不单是因为掉电丢零问题,更多的是增量的干扰丢步与高速失真,编码器在高速运转中,其波形会失真,在上升沿后紧接着就会有一个小的下降沿,而造成计数失误,或者在高速情况下必须用高速计数模块,而大大增加成本。其实解决抗干扰和解决高速读数,其投入的人工与硬件费用并不比绝对的省钱,用绝对的编码器是长远发展的必然,国外的运动控制运用绝对值编码器,这两年以年增长30%以上的速度在发展,而国内,以引进仿制日系台系的运动控制为主,其接口都是针对增量的或其日系专用通讯的伪绝对(内置电池)的,以至于大家误以为绝对值编码器不是运动控制的主流了。也有人以为内置电池的就是绝对了。

可以来个电话问问,其实绝对值编码器并不贵,用起来也并不难,不要错失技术领先一步的机会:021-32031167 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A(2006-01-17):
你的说明好。
有点动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不能简单地说只是掉电记忆功能,其实运动控制很有必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不单是因为掉电丢零问题,更多的是增量的干扰丢步与高速失真,编码器在高速运转中,其波形会失真,在上升沿后紧接着就会有一个小的下降沿,而造成计数失误,或者在高速情况下必须用高速计数模块,而大大增加成本。其实解决抗干扰和解决高速读数,其投入的人工与硬件费用并不比绝对的省钱,用绝对的编码器是长远发展的必然,国外的运动控制运用绝对值编码器,这两年以年增长30%以上的速度在发展,而国内,以引进仿制日系台系的运动控制为主,其接口都是针对增量的或其日系专用通讯的伪绝对(内置电池)的,以至于大家误以为绝对值编码器不是运动控制的主流了。也有人以为内置电池的就是绝对了。

可以来个电话问问,其实绝对值编码器并不贵,用起来也并不难,不要错失技术领先一步的机会:021-32031167 上海精浦机电

你的速度3000转/分,根本就不算高速.
12000转/分的电机能用你的编码器吗?

楼主:
关于速度,上面介绍的只是一款绝对值编码器,另也有速度可达12000转的绝对值编码器,当然,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C:
控制距离较远的时候不是不能知道电机的转向了么?我做PLC的,用增量式的我可以用PLC测到旋转方向,绝对式的能不能呢?我没用过

网友D:
请问FANUC的电机用的是什么编码器啊,是不是你说的:日系专用通讯的伪绝对(内置电池)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编码器判方向--绝对值编码器是绝对位置信号输出,只要有两个前后绝对位置信号的输出比较,自然就可以有方向了。

第二个问题:FANUC的编码器我没有经营过,不好评价,抱歉。

楼主(2006-04-06):
东北的各位朋友好:

我公司参加4月7日--10日的沈阳自动化展,地址浑南新区的沈阳国展中心,
--展台号A2馆111--
此次展会我公司展出最新绝对值编码器技术的智能化EasyPro绝对值光电编码器,该编码器输出4--20mA或Rs485、快速SSI,可直接输出速度、角度、长度信号,可智能化设定,并多功能化,欢迎各位东北的朋友莅临参观、讨论,我会在展台恭候大家。

楼主(2006-10-20):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近期推出具有28位串行信号(SSI 或RS485)和A/B增量脉冲(1024线推挽式)信号同时输出的编码器,GAM60R16 SGA。分辨率:每圈16位65536线,连续4096圈多圈测量,外径60mm,长约60mm,资料备索:gemple@online.sh.cn,并有少量样品免费提供专业厂家试用(中介勿扰)。

位置信号与脉冲信号双组分信号同时反馈输出控制,是目前国外新发展起来的数控技术,可作为位置环与速度环双闭环,也可以作为冗余控制。可解决高速高精度抗干扰控制问题。

楼主(2006-12-12):
最新消息:

上海精浦机电近期推出具有Can open输出接口的EasyPro绝对值编码器,每圈分辨率8192线或65536线,可连续4096圈测量。Can open现场总线是国际上最新流行的现场总线控制协议,速度快,可靠性好,一经推出就受到众多国际大企业的欢迎,是今后总线发展的一个方向。

即日起一个月内可免费试用,数量有限,欢迎数控厂家来联系试用(绝对值SSI输出型的也一样提供试用)。021-32031167-8008    gemple@online.sh.cn

楼主(2008-02-22):
我的博客内容介绍了比较详细,欢迎大家去踩。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

网友E(2011-07-31):
新人,看到这样的帖子好兴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