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我要用电脑下载程序到F930GOT-C人机上,用232接口但不知道线的接法怎么接。哪位师傅可以教我吗?

网友A:
我有一个人机,型号是A956GOT,自己做了一根线,两端为九针母串口,一边第二跟第三根线互换,请问这根线能否用来连接人机与电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用电脑下载程序到F930GOT-C人机上,用232接口但不知道线的接法怎么接。哪位师傅可以教我吗?
我以前做个一根

网友A:
TO 风之力
    请问按照你的图做的线,能否用在A956WGOT-TBD人机与电脑连线,用来传送人机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