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9-19):
我公司有台三菱的PLC ,型号是 FX2-48MR 坏了,现在有一台备件型号是:FX0N-60MR
请我大家,是不是可以替代啊,如果不可以请给我一个型号,如果知道报价最好了!

网友A:
可以吧,梯形图转换成FX0N-60MR的,不过坏的很厉害吗?要全换吗?不能修吗?

网友B:
FX2的指令与FX0N不完全相同,如果刚好你的FX2内用到了FX0N不支持的指令,则不能用FX0N代替;

楼主:
多谢二位指点啊,一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复,我是新进公司的,在别人手下当小弟了,很多事情自己不能做主,所谓的师傅比较固执偏见,这方面比我还菜啊!我只能通过这个论坛成长了

网友A:
不能用的指令可以考虑用别的代替,只要满足动作要求就可以了吧?勤俭持家嘛。
“师傅比徒弟菜”,受点压制也很正常。
大丈夫能曲能伸,该出手时再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