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距提升问题

楼主(2005-09-19):
请教:转距提升问题
     变频器的介绍:1HZ转距提升150%的含义.
     是不是变频器1HZ运行时转距可提升为额定转距的150%,其余频率的转距为额定转距以内.谢谢

楼主:
这麽多人只看不回答,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由于变频器从零速开设软启动,对很多带载启动的工况来讲,如果扭矩太小就起动不了,因此在启动频率时需要一个较大的扭矩来保证起动性能,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时间持续,否则会对电机及变频器有影响.

楼主:
请教包人矢量控制能否长时间运行

网友B:
矢量控制当然可以长时间运行。它也是一种正常的运行态吗!

网友A:
用矢量变频来控制对变频器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看用什么样的电机,如果是一般自冷电机,那末在低速情况下也不能长时间维持高转矩状态,如果是外部强制风冷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长时间连续运行.

楼主:
1,矢量控制是不是就是恒转距控制,
2,有的矢量变频器介绍:1HZ转距提升150%的转距1分钟的含义

网友A:
矢量变频对转矩的稳定输出比V/F变频的范围更宽些,同时也很稳定,不像V/F变频模式一旦负载变化大,其输出的转矩就不稳定了,速度也会有波动,但也不能说V/F变频就不是恒转矩的,只是V/F的性能比较差些.
矢量变频在低速输出大转矩是和电机电流密切相关的,1HZ输出150%1分钟,是指这种变频能在1HZ的情况下输出150%额定转矩达1分钟的时间,以证明其良好的低频特性,这是矢量变频的优势,一般的V/F变频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C(2008-05-15):
带转矩提升功能的变频器是不是指的就是矢量变频??

网友D:
电气部的群 51400542 促进plc编程技术的交流,欢迎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