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

楼主(2005-09-19):
我家插座坏了
只露出三根线
如何区分零线和地线

网友A:
双色线是地线,正规来说

网友B:
接一台灯试一下:一端接火线,另一端分别接地线或零线,当接到地线时,漏电保护器会跳闸

网友C:
实际中很多老的住宅是没接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D:
找另一个插座打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