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请做过计算机和PLC串口通信的高手进来啊,加我啊。我的qq是:408858984

请各位指教啊,我现在在做计算机与松下FP0串口通信的程序,遇到困难

网友A:
松下FP0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PLC内通讯协议已经固定,不用编程,主要是计算机这边编程!

楼主:
就是自己写的计算机这边的程序没办法读取PLC的I/O状态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哥有例子程序吗?
发给我啊,我的右键地址是:
  ljkmf@163.com

我好郁闷啊,先谢了

楼主:
我怀疑是PLC设置问题,哪位大哥能告诉我怎样设置PLC吗?
是用编程软件设置,还是直接在PLC硬件上设置啊?

网友B:
可能是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C:
如果通讯协议没有问题,就应该是两边的通讯设置不同,把你的程序的通讯设定改为与PLC一致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FP0-C16T,这款PLC可以通过编程工具口读写I/O吗?
可以传送数据吗?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0-C16T,协议是MEWTOCOL Communication

我想读写I/O点的状态,并且发送和读取数据,怎么实现不料阿

网友D(2006-06-09):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也用fp0实现不了串口通信,怀疑是plc设置问题,但不知从哪改?
同样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