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失电是常见的故障,这时应先检查总配电箱,看熔丝是否熔断或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俗称漏电保护器)是否跳闸。如果两者均没有,用验电笔或万用表测量下户线末端是否有电,没有的话,说明下户线以上没有电,应通知当地电工处理;有电的话,说明配电箱以下有问题,一般是相线或中性线开路,应先查出哪根导线断线,查出后连接好或更换新线即可。
   如果漏电保护器跳闸,说明导线或某个电器有漏电现象,如知道哪个电器漏电,可直接将其退出;否则先送空线路,再逐一给每个电器送电,可以查出是导线或某个电器漏电,把漏电电器退出,请专业师傅修理即可。
   如果熔丝熔断,可根据熔断情况来判断。如熔丝断口在中间,说明有短路现象,按照上述方法逐步进行,能断定导线或某个电器内部短路。如熔丝在连接处断开,说明熔丝接触不良、或用电负荷过重所致,这时应更换熔丝使其接触良好或换上与电器负荷相适应的熔丝即可。
  有些故障比较隐蔽,有时不易查找,比如暗线开关内的接线;有的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破损,时间一长,缺陷暴露,不是开路就是短路,所以在查找故障的过程中,应考虑到每个环节,每个可疑点。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查找处理用电故障时要注意安全,自己无法判定或处理的故障可请有经验的电工来处理。

网友A:
经验之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