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05-09-19):
请问那位高人能告诉我,三菱PLC编程时为什麽可以出现两个输出线圈?

网友A:
可以呀;
如果程序有跳转语句等就可以在两段内都使用同一输出点;

网友B:
一般各厂家的PLC都可以这样,但只是最后一个起作用,所以编程时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C:
好哦,又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