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式安全栅

楼主(2005-09-19):
我是刚学DCS,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厂里装的PH计输出是4~20MA,但是在DCS上没显示,
是不是要装隔离式安全栅?为什么呢?

网友A:
和装不装隔离式安全栅没有关系,应检查DCS组态的正确性。

网友B:
不一定是组态问题的啊,建议楼主断开PH,用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卡件或端子,判断是组态问题还是硬件方面问题先。

网友C:
看DCS的I/O卡件接受的AI信号是那种类型的(是否带24V电压)例如YOKOGAWA的DCS可接收两种类型的AI信号只是接线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