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9):
步进除了角度还有什么方法来衡量吗?
比如常看到长度(MM)?

在还不清楚控制对象半径时怎么会有长度来衡量!

请给个意见!
小妹现在在搞一四通的步进电机,控制平台位置!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衡量什么问题?电机的好坏吗?还是什么?

楼主:
带动一板左右摆动。

其摆动范围应该有细分角度(步进角)和步数决定吧,速度由频率和步进角决定吧。

但现有控制器,其中的一参数中不懂 电子齿轮,即电机1个脉冲装置走过的位移量

楼主:
具体如下:
CNC可编程步进电机控制器
具体参数如下:
ACC: 初始化速度设定二台电机可用不同升降曲线, 升降曲线设定(0—4)根据需要设定,负载大时选慢速,0时加速最快;
Hadd: 手动位移增量设定(1—59999㎜),即在手动状态下,按一下 Λ  、 Ⅴ  键正转、反转一次性走完的步数;
HSPEEd :手动速度设定(0—9999pps)

dZCL0 :电机0的电子齿轮,即0号电机1个脉冲装置走过的位移量,范围(0.0001~5.0000毫米)
dZCL1: 电机1的电子齿轮,即1号电机1个脉冲装置走过的位移量,范围(0.0001~5.0000毫米)
dZCL2: 电机2的电子齿轮,即2号电机1个脉冲装置走过的位移量,范围(0.0001~5.0000毫米)

※ 电机在0.9度/脉冲、无变速装置下,电子齿轮设定为1时为脉冲单位,
电子齿轮设定为0.9时为角度单位

网友B:
只能用步进数进行换算.

楼主:
电子齿轮怎么理解

网友C:
电子齿轮就是脉冲数的比率值.

楼主:
还是不懂,那电子齿轮对步进电机什么影响啊?

网友C:
没影响!只是单位换算而已.

楼主:
怎么换算?什么时候用到
打个比方:。。。

网友C:
打个比方:
不管螺距是多少,当你输入一个脉冲上工作台移动一个mm,就可以通过电子齿轮得到.当然没人这么用,用的人脑子一定有问题!哈哈!!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