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各位大哥, 我这里有个 LG-JT02 的光电传感器, 我要输入到S7-200 的 I0.0 是怎么接的啊

LG-JT02 有三根线,   红(+), 绿(-) , 棕( 输出)

我昨天把+,- 两端接到24V传感器电源上,然后把棕色的线直接接到I0.0, 传感器都快烧了,
不知道是怎么接法呢????

网友A:
是这么接啊?还能怎么接啊。哪位大哥讲讲啊。

网友B:
传感器信号类型,电压都没有说,还是看资料吧

楼主:
电压是24V的啊,

网友C:
难道是开关量输出的吗,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话,怎么可能是这样接的呀,

网友D:
红色-PLC24v+
绿色-PLC24v m
棕色-PLC I0.0 并接上拉电阻

网友E:
你的是PNP的还是NPN的传感器啊!??

网友E:
如果是S7-200的话用PNP的传感器吧,红24v+ 绿24v- ,1M,2M接24v-不过根据S7-200的技术规范,1M,2M必须接外部24v-。不行的话,考虑用外部电源吧。

楼主:
晕, 各位大哥, PNP, NPN 的传感器 都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晕, 1M,2M 必须接到外部电源24V- 吗? 我一向都是把它们跟24V传感器M 接起来,这样不行吗

网友F:
PNP信号负载接-,NPN信号负载接+,具体图纸我这有,但纸质的没法上传

网友F:
又:1M、2M我一向没有和外部电源连起来,只连上M就可以用了。但传感器没用过CPU的电源,不知是否能用

网友G:
传感器是OC门输出,直接接到S7-200的输入可能是不行的。在+24V与输出间加一个24V的小继电器,再把继电器的触点接到PLC就OK了。如果CPU的供电能力够用,可以不要外部电源。